[問題求助] ASUS A8JR 鍵盤問題

楼主(2012-09-11):
小弟有一台ASUS A8JR, 用了好幾年了,之前是鍵盤某些鍵按不出來,
於是換上usb鍵盤外接,但最近連usb鍵盤的某些鍵也按不來,而且好像
電腦會自己打出F1這個鍵,重點是,外接的usb鍵盤,接到其它台電腦上
去之後,那些鍵一樣打不出來,已經換了三個usb鍵盤(接上之前確定是
好的)了,都會有一樣的情形,請問各位大大,這可能是什麼樣子問題呢?
謝謝.

网友:
外接的usb鍵盤,接到其它台電腦上,
去之後,那些鍵一樣打不出來,

usb和本身鍵盤沒有關聯,
估計你usb鍵盤壞了,
直接換個內建鍵盤吧,幾百塊就能解決問題,
除非你主機板有進水

网友:
內接的鍵盤的排線有拆嗎? 若沒拆,可能會影響到外接鍵盤。

楼主:
在第一個外接的usb鍵盤出現問題後,我又換了二個usb鍵盤,
最後一個鍵盤還是新買的,不過還是壞了,現在是怕買了新的
鍵盤又壞了,就有點浪費,用了好幾年也,說不是提醒我該換新
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第一個外接的usb鍵盤出現問題後,我又換了二個usb鍵盤,
最後一個鍵盤還是新買的,不過還是壞了,現在是怕買 ...

外接 需要先把內置的排線拆掉 財部會有卡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