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W3000 無法開機

楼主(2012-09-11):
機型:Asus W3000
故障狀況:開機無畫面,CPU的風扇轉沒幾秒就停了但電源燈會一直亮,已經回焊ATI及北橋(如圖片紅圈所示),診斷卡顯示DO。
想請教各位專家這樣的狀況還要再從哪方面查起?

w3000顯卡ATI

w3000顯卡ATI

w3000北橋

w3000北橋

网友:
D0 記憶體 OR CPU 座  居多   我是都碰到回焊可以好  但是ATI 回焊成功率不高@@

网友:
我只會簡單的
風扇不轉,應該是一般的 ”開機掉電”
你查看看是不是 cmos 啟動失敗,導致開機後掉電,
cmos附近有一顆電阻
網路上應該都查得到一些通病資料..
不要問我更深入的 我只會皮毛

网友:
這台大多是顯卡故障
915北橋反而不好做
你做之前也是D0嗎?
建議你可能要再重新確認一遍
會不會是on board ram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