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電力線網路燈號不亮~~~[維修完畢]

楼主(2012-09-11):
故障原因:電源燈號未亮。

維修動作:暴力拆殼法,所以rest鍵斷了,但可以用牙籤去按它,[重點]:是電容爆掉啦~~

             所以更新完~~後,完工!!!目前機子繼續服役中~~(讓我撿的軟的~經驗值上升0.1趴)

网友:
看過這種産品很多次了(我未使用過),但脫光看到內容倒是第一次 ^_^

网友A:
通常在無法拉網路線的情況 才用這種東西
但這個東西要吃電, 網路線不用
所以還是儘量用網路比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在無法拉網路線的情況 才用這種東西
但這個東西要吃電, 網路線不用
所以還是儘量用網路比較好 ...

這東西插著表面摸起來會有溫熱感
不過在搬來搬去,不固定點的時候,莫名的好用啊

网友:
這個東東好像要在同一個電表(電力公司的)內才有用,家中若有好幾個電表,可能就不太適用了。

网友(2012-10-14):
電力線雖然方便,不過易受其他家電干擾速度,例如家中開啟電磁爐/吹風機/微波爐等等,網路品質就會下降了

网友:
原來是這樣
又學到1樣
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