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P5GL-MX 內顯無法使用 !!

楼主(2012-09-11):
這塊主機板從一開始 , 電源保護 , 更換 ADP3181 及 MOS  還有 ADP3110 (用ADP3110代用)

使用內顯時 偵測卡 會卡 2A FF , 外插 PCI 顯卡可正常開機 (目前手上沒有 PCI-E 卡可試 !!)

請問各位大大 ~~ 有沒有可能 北橋故障 單壞 顯示部分 , 不知有沒有人遇過 !!!

目前我是朝向 , 顯示連接相關的電路查 !!! 不知有沒有大大提出建議讓我參考 !!

另外這板有掉件 ,  請有這板的大大提供資訊 , 所掉元件為何 ???

謝謝 !!!!

网友A:
這顆應是電容,電表量測,兩個方向都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應是電容,電表量測,兩個方向都不通。

是電容 ??  我也認為是電容 !!!

但目前少了這顆 , 那個 BIOS 裡 !!

監看 cpu 電壓無數據 !!! (應該是這個問題)

但電容的作用不是 通交流 截直流嗎 !!!

等一下來試試 就知道了 !!

网友B:
小心應該是電阻 100k  你測量一下是否有一端是接地如不是就應該是電阻..
這顆兩端都連到 3181 附近你量量看..如果是那就是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應該是電阻 100k  你測量一下是否有一端是接地如不是就應該是電阻..
這顆兩端都連到 3181 附近你量量看 ...

兩端不接地 !!!

上電測試 ~~ 有一端是 CPU 的供電電壓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兩端不接地 !!!

上電測試 ~~ 有一端是 CPU 的供電電壓 !!!

應該兩端都有接到 3181 附近才對..那就是 100k 電阻
你請提供圖片的那位人士量測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兩端都有接到 3181 附近才對..那就是 100k 電阻
你請提供圖片的那位人士量測一下吧!  ...

那顆顏色有點偏白 , 上面都沒印字 !!

我不小心弄壞了  我有印象 !!!

外觀類似 電容 或 電感 !!!

沒關係我再測看看 !!

网友B:
wooden 有說道量測兩端不通 , 因阻抗大用小歐姆檔是量不到阻抗..可能要用 200k 測試檔才可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wooden 有說道量測兩端不通 , 因阻抗大用小歐姆檔是量不到阻抗..可能要用 200k 測試檔才可量到.. ...

這個我知道 !!

但是在機板上測 , 也不見得準確哦 !!

可能被其他元件影響 !!!

這有點棘手 ~~ !!

剛剛追了一下電路 !!!

應該是這顙 RTH 100K 的電阻 !!!

是溫度補償用的 !!!

NTC  ~~  哎呀 !!全是豆芽菜 !!!

看的不是很瞭解 !!!

有沒有大大能幫忙一下囉 !!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我知道 !!

但是在機板上測 , 也不見得準確哦 !!

應該沒錯這顆..算是熱敏電阻吧!..

所以外觀看起來跟電容與電感類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應該沒錯這顆..算是熱敏電阻吧!..

所以外觀看起來跟電容與電感類似...

像這一顆你在板上測 , 就不會量到100K 囉 !!!

而是 100K 與 35.7k 並聯的值 !!!! (26.3 ~ )

這下子麻煩了 ~~

上哪找一顆 100k 的 SMD 熱敏電阻 !!

网友:
小弟記得有張型號差不多的廢板
晚點回家找找看有無一樣的零件!!!

网友A:
殘念!

在板上量測還真會出包!

如果是熱敏電阻還真難找 ...........

若找不到那顆就挖給你啦!(不過希望它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殘念!

在板上量測還真會出包!

真的不用啦 !! 我在網拍上有找到 !!

不過就是要一定的量 !! (100顆)

現在沒裝也可以開機 !!!

或許我會裝個 一般 smd 的電阻 !!!

看情形囉 !! ~~~

网友C:
j大真是抱歉嚕!!
廢板上那位子是空腳沒焊上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j大真是抱歉嚕!!
廢板上那位子是空腳沒焊上零件!!

沒關係 !! ~~
我再自己想辦法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