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GZ-MX 網路失效 維修

楼主(2012-09-11):
這一片 是回收場 拿回來的 可以開機
網路就是沒辦法灌 DRIVER..WIN7 也是一樣
比對 所有的 電壓晶振 連南僑 也拆起來換 都一樣
沒思路 剛好修好一片 液晶AD 想到 程序的重要
最後 才知道是...

左邊網友給的

XP沒辦法灌驅動 BIOS 裡頭也抓不到LAN
廢板

想不到 程序 也是會影響的~

以後抓不到 網路 電壓都有 可以考慮 程序~

网友:
請教一下你說的程序是bios的軔體還是網卡的bios軔體呢???

网友:
存mac的ic~~~~

网友:
可愛大 ~~

功力深厚 !!

拆什麼都難不倒你 !!

网友:
好好喔~~可以撿到有多的LGA775板嗎

网友:
呼呼~,還沒碰到程序NG的,收下當經驗值~

网友:
一般都是24C08裡面的資料不完成導致錯誤,這機率很少遇到!恭喜你完修成功!

网友:
回收廠可以撿到這樣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