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H-L32B10W 國際牌 LCD文字不對 聲音大聲

楼主(2012-09-11):
進入服務成試再退出一樣(沒好) 照片

网友A:
文字不對是指 台數的 199 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字不對是指 台數的 199 嗎?

yengyf大:是的.可轉台.但文字都是 199 .聲音大聲.無法調整

网友B:
程式 重燒
就會好
因公模 我不會設定
看看有沒有1顆24c32 或 24c16
換新的 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式 重燒
就會好
因公模 我不會設定

wecan 大:沒有24c32 或 24c16是EN25F80是不是這顆.......可用24c16代用嗎

网友C:
24c16換新就會ok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c16換新就會ok

synco 大:是EN25F80........可用24c16代用嗎
        換新就會ok.旁邊有一個開關.要按一下嗎.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synco 大:是EN25F80........可用24c16代用嗎
        換新就會ok.旁邊有一個開關.要按一下嗎.不懂...

沒代用過
看您要不要試

网友:
特点

单电源工作
-全电压范围:2.7-3.6伏

8 Mbit串行闪存
- 8 M-bit/1024 K-byte/4096页
每可编程页- 256字节

高性能
- 100MHz时钟速率

低功耗
- 5 mA典型积极电流的
- 1
μA
典型的功率下降电流

-
-
-
一样的部门架构:
256 4-Kbyte部门
16 64-Kbyte块
任何部门或块
删除个别
-全部或部分内存通过写保护
软件
-启用/禁用与WP#针保护

-
-
-
-
高性能编程/擦除速度
页编程时间:1.5ms典型
扇区擦除时间:150ms典型
块擦除时间800ms典型
芯片擦除时间:典型10秒

带锁256字节OTP 安全部门

最低100K耐力周期

-
-
-
-
包装选项
8 pins SOP 200mil车身宽度
8接触VDFN
8 pins PDIP
所有Pb-free包是RoHS兼容

软件和硬件写保护:

商用和工业温度
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代用過
看您要不要試

wecan 大:先了解一下特性.再說...我是想試

网友B:
引用 楼主:
wecan 大:先了解一下特性.再說...我是想試

先拍張像片
這棵要(燒)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拍張像片
這棵要(燒)資料

wecan 大:OK.....等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wecan 大:OK.....等等

那一顆就是24c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一顆就是24c16

lwang 大:糗大了....不是也在CPU旁
        請問這是不是要自己燒程式.有聽說說機器本身自己會燒程式......不懂

网友D:
不用   換一顆上去就可以了    你試試看     因該會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   換一顆上去就可以了    你試試看     因該會變好

lwang 大:本來想說.裡面沒有零件24c16.想一次買齊.但lwang 大說換一顆上去就可以了.我有一顆24C16AN可不可以用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lwang 大:本來想說.裡面沒有零件24c16.想一次買齊.但lwang 大說換一顆上去就可以了.我有一顆24C16AN可不 ...

從電腦主機板
拆下使用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電腦主機板
拆下使用就可以啦

wecan 大:抱歉我沒修電腦..........倒是上次換公板.換下來主機板有24C16AN不知可不可用 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wecan 大:抱歉我沒修電腦..........倒是上次換公板.換下來主機板有24C16AN不知可不可用 謝謝

可以吧~~換上去就知到了~~不要想太多~~會誤事~~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抱歉我沒修電腦..........倒是上次換公板.換下來主機板有24C16AN不知可不可用 謝謝

不可用

這是最後一次回答
以後就看造化了

大家越學越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吧~~換上去就知到了~~不要想太多~~會誤事~~哈

lwang 大:也沒用過....這我沒把握.......還是用買原來24C16來用.感謝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用

這是最後一次回答

wecan 大:.....沒前輩用過.還是買原來24C16來用比較安心.感謝回覆.....還有吼氣不要那麼大.修不好再想法子就好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沒有24c32 或 24c16是EN25F80是不是這顆.......可用24c16代用嗎

不行喔,要25l**的去替代

MX25L-1005MC-12G 1M-BIT [x 1] CMOS SERIAL FLASH 暫存記憶體

网友E:
24c16要清空,沒有就換一棵新的上去

网友F:
PANASONIC 服務站有賣.....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c16要清空,沒有就換一棵新的上去

盧大:那換下來主機板有24C16AN.能不能用.還是要清空(新的)?.....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盧大:那換下來主機板有24C16AN.能不能用.還是要清空(新的)?.....謝謝

要清空,MCU才能重寫程序進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PANASONIC 服務站有賣.....

b66xd 大:查了一下.服務站真的有. 沒關係.早上已經跟盧大定了.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清空,MCU才能重寫程序進去

盧大:收到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