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壓板升壓變壓器測試法

楼主(2012-09-11):
1.既為升壓邊壓器當然適用升壓測試法,最為直接與實務.先在初級端加入交流正旋波小信號(約100mV/10kHz),並以示波器觀察次級輸出端波形及電壓(約可得5至6V)
2.經測試,本法可在升壓變壓器拆下或在板上直接測試皆可.
3.測試頻率選10kHz ,乃因其靈敏度最高(需自行測試)
4.電壓選100mV ,為因經升壓後,輸出電壓過高較不易觀察
5.本次測試時,已先行將燈管取下,以免誤判

网友A:
有圖解會更好???   謝謝!!

网友:
那要先買一台訊號產生器才可以用此法,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圖解會更好???   謝謝!!

1.其實原理就如同一般傳統降壓變壓器(設輸入端為AC110V,輸出為6V)一樣,當輸入110V時,就可於輸出端量到6V.反之於輸出側輸入6V,就可於另一側量得110V ,此時此降壓變壓器已轉變為升壓變壓器了,
2. 須自行判斷並量測升壓變壓器之初級(輸入)側及次級(輸出)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