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哪個牌子的電磁開關好用?

楼主(2012-09-11):
家裡的電磁開關都是使用東元的~
每次壞掉都是線圈的腳斷線~
很嘔的是每次都燒都是內圈的漆包線~
讓你看的到接不到~~~
請問有哪個牌子比較耐用的嗎?

网友:
您是說電磁開關本身的線圈繞組,在拉出來外殼和鎖線螺絲端子焊錫的部份斷線嗎?
一般這種斷線情形應該不多呀!難道它的線圈繞組會因動作時震動因素而搖斷了??

個人從事工廠生產機台的電氣檢修工作,難得碰上這種故障情形~
我們都是用Fuji 的廠牌,感覺還不錯用!提供您參考!!

楼主:
我家都是使用東元--
就是斷銲錫那裡--
有可能是震斷--
每次都是斷線圈下面那條漆包線--
如果是斷上面那條可以自己焊回去0.0....
Fuji 好像很貴

還有大菱的好像在銲錫那裡有用膠水封住--
Fuji 有用膠水封住嗎?

网友A:
我比較喜好是fuji跟士林,還有以前作過一家大型鋁鑄廠,那時有到高雄去找一些拆船全新(備品的)都是美製,也超耐用,現在不知還有沒有。

楼主:
今天突發奇想~用槊剛土把線圈銲錫的接腳黏起來---
試試看這樣他會不會頭好壯壯使用久一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比較喜好是fuji跟士林,還有以前作過一家大型鋁鑄廠,那時有到高雄去找一些拆船全新(備品的)都是美製 ...

聽說那一條街越來越少店家在賣拆船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聽說那一條街越來越少店家在賣拆船貨了…

早先台南及高雄都找得到拆船的電子產品還有音響甚至連無線電都有呢,現在要找可以很難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