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高壓板之英文代名詞

楼主(2012-09-11):
電源高壓板之英文代名詞!各位先進可否指導一下其英文代名詞之各脚作用!謝謝!

楼主:
圖片轉貼!

网友:
由紅線算起1pin~3pin屬於5V電壓,4pin~5pin屬於接地,6pin屬於高壓板啟動腳位,7pin屬於ADJ(調整背光亮度),8pin屬於音量控制腳位,9pin屬於靜音控制.第9pin腳位不知說的對不對請另請高深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