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要如何偵測AC Input的功率和市電頻率

楼主(2012-09-11):
請問要如何偵測AC Input的功率和市電頻率

网友:
使用AC POWER METER,最簡單的就是變電家那類產品

楼主:
狼大
我想請問要如何用電路實現power meter

网友A:
電壓是固定的,所以只要偵測出電流的大小再乘以電壓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壓是固定的,所以只要偵測出電流的大小再乘以電壓即可。

但是有PF值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有PF值問題

PF 值要看用電的對象,請教你是用哪種産品呢?

楼主:
要如何偵測電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如何偵測電流呢

偵測電流方法很多種,看是直接(會耗損部份功率)還是間接(利用 HALL IC 或磁性)的方式。

取決於你的電流大小,像一般小電流可用 OPA 來做,也可用電表。

大電流的話,可用大電流的電表或是 HALL IC 來做。

网友:
明明你要得東西就有現成的IC可以使用~~
不懂你的問題~~
是否要更具體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