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人有正廠hakko 936的焊台,可以看看這個是真還是山上的嗎?

楼主(2012-09-12):
有沒有人有正廠hakko 936的焊台,
可以看看這個是真還是山上的嗎?

[工仪]出原装白光936焊台 110v  220v

如果是真的話,110v有20台左右,有沒有人要團購的?

网友A:
哇我看不到圖片??

楼主:
不得已借用一下人家的圖:
只放個幾天,我會請老大幫忙刪掉。

网友B:
要會員才可看到圖片啦 >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我看不到圖片??

有圖啦!
我借人家的圖回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會員才可看到圖片啦 >_

有圖啦!
我借人家的圖回來了!

网友:
我看了一下板子及焊點,應該是正品耶~~

网友:
如果價格很便宜,就買著玩也可以。就當買一台便宜的溫控烙鐵。。。。。(就網八、九百那種)

我用手電筒照細縫拚命看。。。。。。

我確定我手上這台新加坡製真品的936變壓器漂亮多了。。。。(後來有沒有改變,這我不知道)

网友:
假的如果不貴也可以買吧!!

楼主:
因為賣方有說他手上大約有30台110v的,
我想說看有沒有人要一起團購,
然後物流到惠民老闆那,
再一起連著老大的貨回來(這個還沒跟老大商量),
一台不算運費,不含手柄大約是700元左右,
不知道有沒有買的價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賣方有說他手上大約有30台110v的,
我想說看有沒有人要一起團購,
然後物流到惠民老闆那,

要連wish大的貨回來還是要把運費加進去,因為是秤重量算運費,我到是覺得二手不含手柄,當地買還不錯,運來台灣我不含手柄,我應該會選擇買二段式的就好我個人想法啦n_067|

网友:
這台,看起來作工真的很好,比一般大陸的恒溫烙鐵台好多了

1. 使用的零件及擺放,和大陸慣用的不同
2. 外殼很紮實
3. 銲接的很好,清的很乾淨
4. 配線很漂亮,不像大陸的很亂

這些應該是中古的,才有這個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連wish大的貨回來還是要把運費加進去,因為是秤重量算運費,我到是覺得二手不含手柄,當地買還不錯,運 ...

考慮到可以更換烙鐵頭和後續維修使用,
我自己覺得還是恆溫烙鐵台比較好用,
我個人手上就有一支GOOT TQ-95,
當初買600多,但是現在都要800~900多在買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