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相機拍攝穩定輔助器DIY

楼主(2012-09-12):
連結處

對於手持相機應該有相當大的助力,以後不會拍出霧霧的照片了

网友A:
不錯的方法,對於相機拿不穩的人,應該有幫助.
不過有時候的問題是在右手, 也就是在按下快門的瞬間,會讓相機上下震動,這個方式不知是否對於右手造成的問題有效,若有做的痞友們,也分享一下經驗吧.

有真正防震功能的相機,真的是好,我測過一台是親戚撿到人家不要的,大概人家太有錢了吧,連當二手賣都懶,直接就丟掉.

為了測防震功能,我故意在跳躍中搖手去拍照,試了幾次效果都很好,拍出來都很清晰.

网友:
> 按下快門的瞬間,會讓相機上下震動

尤其現在一些低價相機的快門都必須多用點力道按下去,
拍文件或電路板很容易模糊。
不像高級相機好按,還可以用快門線或遙控器快門。

> 對於右手造成的問題有效的痞友們,也分享一下經驗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錯的方法,對於相機拿不穩的人,應該有幫助.
不過有時候的問題是在右手, 也就是在按下快門的瞬間,會讓相機 ...

抖的方向有,上下 左右 前後

用這個方法
可以消除大部份的上下,少部份的左右,少部份的前後
一般人很少前後晃

按下快門的瞬間的晃動,可以用倒數計時來拍
少部份的相機可以自定秒數
大部份的預設最低秒數為2秒~3秒
按下快門後,稍微用力拉,加上停止呼吸

撿到哪台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抖的方向有,上下 左右 前後

用這個方法

你是實測還是想像的呢?

撿到的是Premier digital camera DS-508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實測還是想像的呢?

撿到的是Premier digital camera DS-5086.

拿自己當白老鼠囉.

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晃動習慣

往上拉的力道也要慢慢調整,太大或太小都是反效果
線的長度也是慢慢調整到合適的長度,最好是用習慣的拍照姿勢,旁人幫忙量長度

對 PREMIER 的相機不熟...srO

我覺得測防手震的方法可能有些問題
如果當時環境很好,快門可以 1/1000 的話,就不容易發生憾事
如果當時快門只能 1/30 的話,可能就很容易手震了
條件更差一些 1/8 …
如果手動設定『快門時間』,並且可以手動設定『防手震開啟與否』
就可以很容易了解這台相機的防手震能力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自己當白老鼠囉.

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的晃動習慣

傻瓜相機,傻瓜式測法,開機後馬上直接測,什麼都不調,有防震的,人跳起加手搖,怎麼測都OK.
沒防震的要小心拍攝,否則, 它就模糊給你看,是霧裡看花朦朧美,還是模模糊糊,讓人看得頭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