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220VAC轉110VAC轉接頭!我想瞭解裡面構造~

楼主(2012-09-12):
今天好奇寶寶的心理因素把一顆220VAC轉110VAC  1600W的轉接頭拆了~想看看構造如何!?發現組成地的元件怎那麼小那麼簡單?

1.正常來說不是一顆用銅線繞的元件來做降壓跟升壓嗎?為什麼這麼簡單零件就可以組成了..?
2.請問各位前輩可以告訴這些元件是什功用嗎?
3.有沒有公式可以算的?
4.有一張很土的電路圖是我自己畫的,想問說電流怎麼跑的?一般專業畫法該怎畫呢?

网友A:
看了圖,應該是用 TRIAC 加 DIAC 做的簡單調壓器(RC 降壓,若有誤請指正,我不敢確定)。

以下是 BTA16 的 PDF 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圖,應該是用 TRIAC 加 DIAC 做的簡單調壓器(RC 降壓,若有誤請指正,我不敢確定)。

以下是 BTA16  ...

+1
這不是和調光器相同結構?
但是看了datasheet 要達到1600瓦,恐怕到不了就高溫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圖,應該是用 TRIAC 加 DIAC 做的簡單調壓器(RC 降壓,若有誤請指正,我不敢確定)。

以下是 BTA16  ...

cremaker大:收到~請問這個data只要上網收尋都收尋的到嗎??
TRIAC跟 DIAC、RC分別是什麼意思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cremaker大:收到~請問這個data只要上網收尋都收尋的到嗎??
TRIAC跟 DIAC、RC分別是什麼意思呢?? ...

大部份都零件都可找得到其 datasheet,我常用的方法是用 google 以關鍵字 “零件編號 PDF“ 就可找到了。

TRIAC 和 DIAC 常配合使用,TRIAC 是 AC 雙向導通的零件,當 G 腳條件時,就會導通,這是透過 DIAC 來控制的。

RC 降壓,是利用 電阻及電容來降壓,由於電容對交流有一定阻阬,所以可用電容來降壓。

网友B:
這是調相控制方式,控制市電正弦波導通角度達到調整電壓的目的,但只適用在純電阻負載,如電鍋、鎢絲燈泡之類,若是電感類負載會有異音產生甚至燒毀,以110V設計的電源迴路也可能會損壞,因為調相控制雖然可以將交流電壓平均值降低,但還是有220V的尖波電壓,可能會讓電源濾波迴路忍受不了。

其實這是一個最典型的床頭燈調光迴路........

网友C:
這裡有篇類似的 2012-2-23   是ZUSO2006大發文的

旅行用電子變壓器220V TO 110V 1600W
http://bbs.pigoo.com/thread-36189-1-1.html

一樣是標稱1600W
BTA16  是 16A(安培)        DataSheet 參考Cremaker大 2#
BTA24  是 24~25A(安培)   DataSheet 參考 http://www.datasheetcatalog.org/ ... lectronics/7470.pdf

看來還有改裝潛力 如找鋁門窗業者要塊邊角料加大散熱片

网友D:
看你畫的圖,內部裝置只是充當開關使用,

也就是說,市電220V有3條線,2條110V火線加一條地線組成

他只用了其中一條火線,所以不需要降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裡有篇類似的 2012-2-23   是ZUSO2006大發文的

旅行用電子變壓器220V TO 110V 1600W

SIMON1016大:嗯嗯~是相關文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調相控制方式,控制市電正弦波導通角度達到調整電壓的目的,但只適用在純電阻負載,如電鍋、鎢絲燈泡之 ...

ysc大:你說的專有名詞,還真讓我有點吃不消阿n_146|
請問何謂純電阻負載??
何謂電感類負載??
220V的尖波電壓,可能會讓電源濾波迴路忍受不了,簡單說是110V一般濾波無法承受220V壓降110V濾波嗎?
可以麻煩你是否可以依照我的電路圖畫出電流的流向嗎?我一直搞不懂2條火線同時輸入時他的迴路怎跑n_144|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畫的圖,內部裝置只是充當開關使用,

也就是說,市電220V有3條線,2條110V火線加一條地線組成

eson0724大請問:A1 A2是輸入G是輸出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ysc大:你說的專有名詞,還真讓我有點吃不消阿
請問何謂純電阻負載??
何謂電感類負載??

220V的尖波電壓,可能會讓電源濾波迴路忍受不了,簡單說是110V一般濾波無法承受220V壓降110V濾波嗎?
----------------------------------------------------------------------------------------------------------------------------------
以正規變壓器方式降壓當然沒問題,問題出在以TRIAC調相降壓方式用途有限制,我在前面的回覆您若看不懂,那要解釋清楚大概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得完的。

以下連結說明得還蠻清楚的,請參考:
http://macao.communications.museum/chi/exhibition/secondfloor/moreinfo/2_4_6_PowerControl.html

网友E:
引用 楼主:
ysc大:你說的專有名詞,還真讓我有點吃不消阿
請問何謂純電阻負載??
何謂電感類負載??

用示波器看過波形就會知道了,其實調光器調的是波形,並不是直接調整電壓
調光器調整"導通時間",去改變他的平均電壓(忘記叫做平均電壓還是有效值甚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示波器看過波形就會知道了,其實調光器調的是波形,並不是直接調整電壓
調光器調整"導通時間",去改變 ...

forest162大: 這樣說我就聽的懂了,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畫的圖,內部裝置只是充當開關使用,

也就是說,市電220V有3條線,2條110V火線加一條地線組成

eson0724大:了解!  謝謝你n_115|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的尖波電壓,可能會讓電源濾波迴路忍受不了,簡單說是110V一般濾波無法承受220V壓降110V濾波嗎?
---- ...

ysc大:有些看的懂~有些還是有點霧煞煞,我會在理解清楚~~感恩n_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