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求助.有塊5970做了BGA Reword一樣不能進系統

楼主(2012-09-12):
大家好.我是本站的新手..因為網路上找資料才知道這個站上有很多顯卡維修的高手..
前陣子朋友從大陸那帶回一塊ATI 5970..一開始用都還可以使用..
後來突然不能進系統..但可以進安全模式..
在安全模式將Driver刪了就可以進系統..但是一裝Driver又進不去了..
試了幾個版本的結果都一樣
看站上先進有人說到去做BGA Rework重植鍚球就可以救回..
我就到旭虹電腦去做BGA Rework
做完回來果然可以進系統了..但用了兩天..又一樣的情況..
請問這種情況下還有得救嗎?除了可能是GPU本身掛點還有什麼其它原因嗎?
(旭虹只處理BGA重植鍚球不做檢測也不做其它動作)
如果真的GPU掛點..有可能可以直接換GPU嗎?..淘寶買得到5970的GPU嗎?
不好意思一次問那麼多問題..
希望能有先進能幫助我一下...>_<

网友:
該不會買到山寨版的~這樣是不可以掛正原廠驅動程式的~
貼圖給版上的先進們看一下吧!

楼主:
山寨版的..@@"..有這種東西喔..
要怎麼看是不是山寨版的..我現在在公司..公司有管制USB
我回家再傳照片..但是我用ubuntu灌fglrx一樣不行耶..
fglrx應該就不是官方的了..

网友:
建議先別動硬體,找個硬碟,重裝系統,HD5970 Driver到amd官網下載,並用GPU-Z查顯卡資訊
ps:
1.使用該卡自帶的Driver,用GPU-Z查顯卡資訊,所得資訊,不一定是真實的
2.顯卡的BIOS及Driver,都能改的,例如:我自己改HD2900>>FireGL 8600,就是自己改Driver及reflash BIOS

楼主:
您好..謝謝您的回應..顯卡BIOS能改我很清楚...可是5970是雙GPU的..
差不多時期的雙GPU也只有6990...應該不會有人拿6990當5970來賣吧.@@"
或是較之前的4870 x2 or 4850 x2..應該也沒辦法光靠刷BIOS變5970..
而換電腦..換硬碟..換系統這問題...
我試過三台電腦..試了大概1週.
1. Asus R3E + i7 990x
    win7 64bit
    Intel 520 SSD / OCZ Revo Drive v3 / OWC Mercury Extreme Pro 6G
    驅動11.6 / 11.7 / 11.9 /12.4 /12.7 /12.8
2. Asus P6T Deluxe V2 + i7 920
    win7 64bit
    Intel X25M / Seagate 梭魚12 2T / Intel 310 SSD
    驅動11.6 /12.4 /12.7 /12.8
3. MSI Big Bang Marashl + i7 2600k
   WinXP 32bit / Win7 64bit / Ubuntu 12.04 / CentOS 6
    Intel 520 SSD / OWC Mecury Extreme Pro 6G
    驅動11.4 / 11.6 / 12.4

交叉測試到快爆掉...
完全不行..最後拿去旭虹做BGA Rework...
結果在不重灌只換顯卡的任何一台電腦都成功開機進系統了
結果只撐了三天..又掛了...
這情況應該不會是驅動的問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謝謝您的回應..顯卡BIOS能改我很清楚...可是5970是雙GPU的..
差不多時期的雙GPU也只有6990...應該不 ...

結果在不重灌只換顯卡的任何一台電腦都成功開機進系統了
結果只撐了三天..又掛了...>>>是否出現VPU Recover訊息?
你的PS,有800W足瓦嗎?
HD5970的外接電源,不可由同一外接電源分接成2,再接顯卡>>>供電會不足

楼主:
嗯...基本上..第一點..進不了系統我想應該是沒機會看到VPU Recover的訊息..
另外第二點..我還有另兩張5970頭好壯壯的在run...這兩張跑Crossfire都沒問題了..
就單獨這張連單插的時侯都沒辦法..
我的Power三台分別是
1.SilverStone ST1500 ( 1500w)
2.Corsair AX1200 (1200w)
3.Corsair BX1050 (1050w)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基本上..第一點..進不了系統我想應該是沒機會看到VPU Recover的訊息..
另外第二點..我還有另兩張5970 ...

1.先到網上搜ATi PCI.exe程式,存入開機碟或光碟
2.將MB設定為PCI開機,再找片PCI顯卡與此嫌疑卡同裝於MB,並開機進DOS
3.以ATi pci.exe看PCI-E的BIOS是否存在與良好,ATi pci.exe的用法,請以ATi pci / help了解

楼主:
好的..我會試看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