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DTL-742E510 開機20分鐘左右會自動關機 不受控制

楼主(2012-09-12):
奇美 DTL-742E510  真的是弄到我快吐血了0.0

遙控器不能用 看一看會自動關機

這台是朋友的機器 先去過原廠 報價19800...

經檢測是主機板故障0.0

起先我想應該不是太困難的問題@@~ 我發現我大錯特錯(心想按鍵偷按...)

狀況有以下幾種

狀況1.
110V 入電 無待機燈 量測 AD板有接收到5VSB  並送 1.6V 給 PS_ON 也就是 12V 24V 全出

狀況2.
110v 入電 卡待機橘燈(紅燈綠燈一起亮) 此時 也是 PS_ON 有 1.6V 也是 12V 24V 全出

狀況3.
110V 入電 先跳橘燈在跳綠燈 此時AD受控 PS_ON 0V 接著開機一切正常 燒機約20分鐘會自動跳到紅燈 背光關閉
量測AD板 12V 24V仍在  並無切除 PS_ON 1.6V

接著我嘗試著各種檢查...拆下電容測容值正常 無高ESR
各個1117 跟 大電流的穩壓IC 作補焊....最後還發癲把 電容在換新...連晶震都換了...

主機板 隔離測試 使用電源供應器 作燒機 一樣約20分鐘當機 且不受控

可受控開機電流- 500ma> 1.2A > 1.6A > 600ma > 0ma 待機

不受控開機電流- 500ma > 1.4A 卡住不動

懷疑是主機板上的大BGA GENSIS FLI8538-LF-BE 空焊 (因為熱風槍吹它電流跟燈號會改變)
把板子拆去給友人重新植球 回來裝機測試 還是一樣 繼續發癲 懷疑主控晶片壞一半
從淘X 購買 全新 GENSIS FLI8538-LF-AB 裝上測試 還是一樣....

我已經變沒步了...我友人預算3K-5K 不知道有人願意接這爛單...

快發癲了腦袋的細胞死了不少...

网友:
小林大在北部可找仲威褚兄.
http://bbs.pigoo.com/thread-31678-1-1.html

网友:
版大大您好,,,,,,,,,,  您的機器, 不聽話了嗎?
    請拆開機殼, 再拔開所有不必要的外部裝置,,,, 只留下可開機的裝置就好了!!!!!!!
1 : 主機板
2 : 電源PSU
3 : 高壓板
4 : 按鍵小板
5 : 面板
其它暫時不接, 試一試,,,,, 可否開了呢??????????

网友:
右下角兩顆降壓晶體附近的電容看起來很奇怪

网友A:
去mcu的3.3v夠嗎??   我遇過幾台是   1117 3.3壞的
查一下   5VSB   這一條線    到mcu   因該有3.3的穩壓
一步一步來   試試看

网友:
電源送電不足或電源壓降會導致電源自動關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mcu的3.3v夠嗎??   我遇過幾台是   1117 3.3壞的
查一下   5VSB   這一條線    到mcu   因該有3.3的穩 ...

報告彰大 最初我就往這個方向走 3.289v 我也是給她換新的 變 3.311v

狀況依舊 XD

另一組是 5支腳的穩壓IC " K082 G962-18 " 我查不到DATASHEET 估計跟L1085一樣

它的輸出是 3.276v ... 這是供給大BGA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彰大 最初我就往這個方向走 3.289v 我也是給她換新的 變 3.311v

狀況依舊 XD

小林大哥,埋控的P、C、R步驟?
不是主晶片,埋控先查看看。

另外,螢幕上的按鍵能按嗎?若可以,反查紅外線接收這邊的電路,往回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報告彰大 最初我就往這個方向走 3.289v 我也是給她換新的 變 3.311v

狀況依舊 XD

K082 G962-18
因為有-18所以我猜測是1.8V的穩壓IC,如果是3.3應該有問題吧,還是您量到輸入?
我還無法貼連結只好請您自行到www點gmt點com點tw查EDS-962確認看看
您可以確認看看是不是這顆IC,也許在量測一次看看

网友B:
G962-18  datasheet
1.8V 2A regulator
FYR

网友:
注意幾個穩壓輸出腳的smd 電容,看是否有連波,可能容值不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962-18  datasheet
1.8V 2A regulator
FYR

感謝您的幫忙! 那跟我猜測的定義一樣0.0  IC工作是正常的XD

剛剛把公式全部帶進去了 也把電阻拆下作量測

理論=實際輸出 G962-18 都是OK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幫忙! 那跟我猜測的定義一樣0.0  IC工作是正常的XD

剛剛把公式全部帶進去了 也把電阻拆下作量測 ...

小林大,,,,, 您好,,,,
                  機器已送修了嗎?  如果是,,,, 那就不用討論了.
                                               假如還未完修,,,, 那小弟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林大,,,,, 您好,,,,
                  機器已送修了嗎?  如果是,,,, 那就不用討論了.

發表一下, ~~~ 小弟要踢球囉!!!! ~~~~~

网友C:
狀況1.
110V 入電 無待機燈 量測 AD板有接收到5VSB  並送 1.6V 給 PS_ON 也就是 12V 24V 全出

狀況2.
110v 入電 卡待機橘燈(紅燈綠燈一起亮) 此時 也是 PS_ON 有 1.6V 也是 12V 24V 全出

狀況3.
110V 入電 先跳橘燈在跳綠燈 此時AD受控 PS_ON 0V 接著開機一切正常 燒機約20分鐘會自動跳到紅燈 背光關閉
量測AD板 12V 24V仍在  並無切除 PS_ON 1.6V

在下是不知, 您的隔離測試,,,, 有無包括" 按鍵小板---- 移除,,,, 用觸發啟動 "
                                                            " 高壓板點亮, 20分鐘後, 過流保護------ "
                                                            " 主板,  過熱保護 "
                                                            " 音源板------ 移除 "
要是真的抓不出問題點, 最後的殺手鐧~~~~~ " 找好朋友 ~~~ 借一下!!!! 主機AD板,,, 高壓板,,,
           這是小弟的 " 淺 見 "~~~~~~  試一試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狀況1.
110V 入電 無待機燈 量測 AD板有接收到5VSB  並送 1.6V 給 PS_ON 也就是 12V 24V 全出

按鍵板的部分 按鍵換新,且有嘗試過熱插拔  無效

完全跟高壓板沒關係0.0 過流保護是在電源板XD

主板過熱保護 我有拿電風扇對著主機板吹 一樣約20分鐘跳機

音源板移除 這台的AMP是作在主控板上 STA333BW 我瘋狂到把 HDMI NTSC AMP 的IC通通拔掉只剩VGA燒機 狀況依舊.

好朋友是指阿飄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鍵板的部分 按鍵換新,且有嘗試過熱插拔  無效

完全跟高壓板沒關係0.0 過流保護是在電源板XD

小林大,,,, 您愛說笑了~~~~~~ 好朋友, 不是阿飄啦 .  好朋友指的是,,, WISH大, 狼大, 盧大,,,,,,, " 小聲的跟您說, 聽說WISH 大借好朋友
         東西之後, 都會忘記了,,,,, 所以呢,,, 好朋友要找 WISH 大,,,, 這種的!!!!!!!!
                 " 開玩笑的啦!!!!! "
     問題點就出在,  熱機20分鐘之後, 跳保護而且燈號又回到 " 紅燈 " , 待命!!!!!
      MCU 程序正常, 那只剩下 " 高壓板" 了
    高壓板本身就有"過流保護" , "過壓保護", "時脈調整",,,,, 的功能!!!
    小弟大膽假設, 當,,, 熱機20分鐘之後,,, 主板測試到 "周邊有異常", 所以二話不說, 給您來一個保護, 先!!!!!!
                               所以小弟, 才要您" 跟好朋友借一下" AD主板, 高壓板 .
                         也有可能誤判了, 所以 " AD主板" 順便一起借了~~~~~~~~

网友:
我要是有这么多液晶修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林大,,,, 您愛說笑了~~~~~~ 好朋友, 不是阿飄啦 .  好朋友指的是,,, WISH大, 狼大, 盧大,,,,,,, " 小聲 ...

看我我文筆真的很不好0.0

純粹的一片AD版 什麼都沒有接 僅僅保留 電源按鈕 指示燈

AD版工作的電源由 獨立的可調式電源供應器 供應 5VSB

在此Ad版的故障現象與在機身上相同 所以排除所有可能性...

我的隔離測試是這個樣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我文筆真的很不好0.0

純粹的一片AD版 什麼都沒有接 僅僅保留 電源按鈕 指示燈

小林大,,,,,, 您好.....
                  那只好, 單修AD主板了,,,,,, 能夠開機20分鐘後, 才當機跳保護,,, 還是 " 死 機" 呢???
                                                            1: 電源開關, 可以在按下 " 開啟主板" ,,,,, 屬於 "待命"
                                                            2: 按下電源開關 , "不可啟動" 或 "無動作" ,,,,,,, 屬於 " 死 機" .~~~~
死機好查, 待命要修MCU 回路及 晶片回路, 和程序重燒 ,  24N32C , AD主板PCB 暗線導通率"有無過高, 過低, 阻抗值" 。

僅僅保留 指示燈 , 就好了,,,,,,,, "電源按鈕" , 也要拆掉 。

最重要的沒有提到 " 工模回復 原廠設定 "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幫忙! 那跟我猜測的定義一樣0.0  IC工作是正常的XD

剛剛把公式全部帶進去了 也把電阻拆下作量測 ...

G962-18 IC  , 這顆 IC 高雄要到哪兒買ㄚ !!!!!!!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我我文筆真的很不好0.0

純粹的一片AD版 什麼都沒有接 僅僅保留 電源按鈕 指示燈

小林大,,,,,  FLI8538-LF/APHQ8/TWN AV 825/BE-988L7026 全方位解碼轉換晶片 , 換新品重新植入 , 20 分鐘後還是 "自動關機" 。
          此顆 IC 的散熱片, 拆開4 顆螺絲 , 底下有一片散熱膠墊 , 可能 BGA 重新植入後 , 下陷過深了,,, (調整一下吧!!!) 。
          再不行 ,, 那晶片可能要再一次,,,, " 重 植 了" 。
          X美的,  DTL-752E600 , 好像 "使用評比" , 不是很  O K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林大,,,,,  FLI8538-LF/APHQ8/TWN AV 825/BE-988L7026 全方位解碼轉換晶片 , 換新品重新植入 , 20 分鐘 ...

我確定可以單板開機....

散熱片我加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確定可以單板開機....

散熱片我加厚了.

當然是熱機20分鐘 不OK....

溫度的部分 有試過強制散熱一樣狀況

网友D:
這型問題都出在電源板跟主機版

主機板我遇過CPU BGA IC NG的我換上後目前測試2天還未關機

我是遇到冷機開機後 跳紅燈橘燈後熄滅 或熱機當機

我是換主機板的CPU BGA IC測試2天還沒出問題

測試一個禮拜無問題就交機了

以上個人經驗^^提供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型問題都出在電源板跟主機版

主機板我遇過CPU BGA IC NG的我換上後目前測試2天還未關機

我的故障現象如您所說 這兩種.

感謝您的分享 我有換一顆新的上去

情況依舊,不過感謝分享寶貴的經驗

我有去問一些朋友確實他們也有曾經換BGA OK的案例.

网友E:
精神可嘉
如果說可開機的時間都是差不多在板大所講的20分種左右(需多測試幾次)
一但是這種狀況的話.可以確定是元件的問題
如不是固定時間.那因該是脫焊或是斷板

另一提.....這款幾乎都是這種問題......所以說等你玩修後$$$就是你的
玩AD board唯一的代價(好處)爽3秒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故障現象如您所說 這兩種.

感謝您的分享 我有換一顆新的上去

小林大大,,,,,,, 小張大, 已經講明了...........  您要不要再 " 買一顆 FLI 8538-LF " 回來再 " 爽 一 下 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林大大,,,,,,, 小張大, 已經講明了...........  您要不要再 " 買一顆 FLI 8538-LF " 回來再 " 爽 一 下 ...

這一顆400塊...在加上七星台啤包葉幼...估計要近千元

況且 重植一樣 換一顆新的還是一樣 估計不是BGA的問題0.0

目標放在找良品板了....舊板再慢慢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神可嘉
如果說可開機的時間都是差不多在板大所講的20分種左右(需多測試幾次)
一但是這種狀況的話.可以確 ...

感謝小張大提供寶貴的資訊

這片板子似乎不那麼容易...因為他我打聽了不少消息.

跟您提供的資訊相符@@!

我打算找片良品板 一換一的方式 地毯式搜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小張大提供寶貴的資訊

這片板子似乎不那麼容易...因為他我打聽了不少消息.

版大~小弟我家的是不定時關機??不知道是不是CPU BGA不良??
有可以協助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版大~小弟我家的是不定時關機??不知道是不是CPU BGA不良??
有可以協助的嗎?
謝謝  ...

K大,,,, 您的 AD主板, 重新 " 植 入 錫 球" , 就 OK 了,,,,,,,
小林大的 AD主板, 因為有拆焊, 焊接不良及斷板, 阻值昇高 " 問 題 存 在 " , 和您的問題, 有一點 " 不 同" 。~~~~~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一顆400塊...在加上七星台啤包葉幼...估計要近千元

況且 重植一樣 換一顆新的還是一樣 估計不是BGA的 ...

小林大,,,,,, 七星台啤 + 包葉幼 ,,,,, 太猛了!!!!!!!  " 不要常吃ㄡ" , 會得癌癌ㄡ!!!!!!!!
小弟之前, 修一台 " 奇美 42吋 TL-42W6000D" , 晶片重植,,,, 就 OK 了 。
要找拆機良品,,,, " 太 難 了 " , 所有二手拍賣網站 , 小弟都找過了,,,,,,, 只有兩個字, 可以形容,,,,,,,,, " 沒 有 " 。
只有兩條路可行,,, 第一 : 原 板 修 護 ;
                第二 : 改 用 公 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