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不能打槍4-電鈴簡易維修參考實例

楼主(2012-09-12):
不能打槍4-電鈴簡易維修參考實例:
沒料可發實例了,簡單的給各位笑笑~

网友:
會不會是水哥看你太久沒po實例,跑去您家把他搞掛,等你po實例呢?

网友A:
上次買一組都沒用到
滷大要嗎
郵資可能比它還高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會不是是水哥看你太久沒po實例,跑去您家把他搞掛,等你po實例呢?

敢快裝一隻攝影機,看誰按壞的叫他賠,當然還要買涼的請大家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會不是是水哥看你太久沒po實例,跑去您家把他搞掛,等你po實例呢?

他那麼忙不可能,懷疑是w.....hj?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買一組都沒用到
滷大要嗎
郵資可能比它還高唷

嗯~
您先裝起來,從你那裡按電鈴,叫W大半夜起床~

网友C:
惦惦也會中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惦惦也會中槍?

這年頭躺著也是會中槍的~

网友D:
滷大,這樣也行?不過用矽利康日後要拆外蓋,也不難的。

我不太了解,是外蓋的牙沒了卡不住,所以要用矽利康固定?

THKS..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滷大,這樣也行?不過用矽利康日後要拆外蓋,也不難的。

我不太了解,是外蓋的牙沒了卡不住,所以要用矽利 ...

是,老了...掉牙.......卡不住~

网友:
這樣以後不就拆不下來了

网友:
矽利康還好耶只要刀子進去一割就很好取下,如果是用ab膠或其他沒彈性的膠,到時滷大就要發一篇暴力維修文了n_047|

网友:
不打槍!  在電鈴開關板,打兩個洞簡易維修文

网友:
該換了!因為風吹日曬雨淋長久下來塑膠都老化了!

网友:
想不到可以用矽利康固定,真是方便,以後也好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