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要如何焊好ic(as15-f)
火..

楼主(2012-09-12):
這塊板子快掛了斷了好幾條了

這塊板子快掛了斷了好幾條了

我與他奮戰了兩小時焊起來細腳總會連在一起快眼睛脫窗了~虛心求救...焊接步驟.....

网友:
用熱風槍比較容易

网友:
不好悍呀!我也是頭痛如何加速及提昇焊接品質。雖然已換過無數顆了,但還是初級肉腳。

网友A:
1.熱風槍拆除
2.用平頭/刀頭烙鐵整理一下剛拆下的焊點,別太用力,以免損壞銅箔
3.弄一層薄薄的錫在整理完的焊點上,不要太多
4.塗上一點助焊劑
5.對準位置放上新的IC,熱風槍均勻加熱,用鑷子輕輕動IC,助焊劑與焊點上的錫會"幫忙"把IC拉到定位
6.焊完後用放大鏡觀察各接腳吃錫狀況以及是否有彼此短路,必要時稍微修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熱風槍拆除
2.用平頭/刀頭烙鐵整理一下剛拆下的焊點,別太用力,以免損壞銅箔
3.弄一層薄薄的錫在整理完 ...

感謝郎大分享..我太粗魯了被我搞壞3隻腳銅箔......那熱風槍要調整幾度最適合....我是用最小風嘴來拆除

要安裝的時候風嘴要改大的嗎?

我是用這組110V安泰信AT8586焊台

网友:
熟能生巧..多焊些板子就能成為焊接高手

网友:
對熱風槍我也是生手 !!

我現在都是用熱風槍拆 !!

烙鐵焊上去 !!!

重點在焊點要處理好 , 上一些錫 !!

不能太多否則 IC 不易置放 !!

加上免洗助焊劑 , 焊 IC 等小零件使用 30w ~ 35w 就很好用了 !!

MOS 我才會用 熱風槍 拆 及回焊 !!!

网友:
rain1980 大:嗯...時間和我第一次換.差不多.我奮戰了兩個多小時...換幾個後變半小時多.....有一次不小心約20分......聽說師傅級幾分鐘就ok.......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熱風槍拆除
2.用平頭/刀頭烙鐵整理一下剛拆下的焊點,別太用力,以免損壞銅箔
3.弄一層薄薄的錫在整理完 ...

原來是這樣焊接的,狼大密技大放送,
不過還是得多多練習。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熱風槍拆除
2.用平頭/刀頭烙鐵整理一下剛拆下的焊點,別太用力,以免損壞銅箔
3.弄一層薄薄的錫在整理完 ...

5.對準位置放上新的IC,熱風槍均勻加熱,用鑷子輕輕動IC,助焊劑與焊點上的錫會"幫忙"把IC拉到定位

我想請教一下 !! 像你說的這樣 , 那 ic 零件會不會過熱陣亡 !!!

有什麼訣竅 ~~ 要注意哪些地方 ??

小弟我搞死了 6 顆 ADP3181 的 ic !!!

网友:
哈我都用風槍拆下.....清潔後上些錫...換烙鐵頭拔到眼鏡用03.焊錫垾上
應該買個LED放大鏡還沒找上合適的

給個訣竅正常目視看不輕拔掉眼鏡可看清楚
近視不戴眼鏡把物品拿越近可看清楚
可是會傷眼睛
正常距離還沒找到放大鏡
焊時先固定IC 4個腳已確定各角無問題在焊

測試過老方法比>>用風槍和加助焊劑還撐的久

网友:
多參考youtube 焊接教學影片 ,使用較好的助焊劑 , 使用定溫烙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熱風槍拆除
2.用平頭/刀頭烙鐵整理一下剛拆下的焊點,別太用力,以免損壞銅箔
3.弄一層薄薄的錫在整理完 ...

狼大您好:
小弟也是失敗比較多~
請問第5點是要固定熱風槍嗎?像BGA返修台那樣固定是嗎?

网友C:
我補充一下:

1.熱風槍跟烙鐵的溫度一定要校正,跟顯示的溫度有很大的差距

2.我覺得影片中最後一個動作很重要,也是最常被忽視的環節,焊好後的清潔跟檢查的動作,一般人焊好後沒有將焊油清潔乾淨,或是只將焊盤表面的焊油清乾淨,忘了ic跟焊盤間的焊油,沒有清乾淨,以至於焊好時是ok的,等交到客戶手上,熱機時溫度升高,焊油產生導電動作,很快的又會回診。這一點給大家參考,並改進。

3.對於跟我一樣的菜鳥,給大家一個思考,一般出問題都是在怎樣把ic取下,基於對熱風槍的掌握度不是很好,常常把板子考到起泡,ic還請不下來,有一個快速的方法,就是用刀子直接從焊腳的地方切割,然後再用刀型烙鐵把焊腳清下來,這樣也可以提高成功率。

4.如果要練功夫,還有一個撇步,把焊盤無鉛變有鉛,在焊腳上除了家錫油外,另外加大量的錫,這樣也能加速用熱風槍取下ic的速度,減少損壞的機率

5.焊接除了直接用熱風槍以外,我也會把板子拿45度,用拉焊的方式,增加焊腳跟焊盤的密合度,增加成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參考這影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v=4yAMMkpPnxI

這厲害,但對眼睛不好的人來說真難

网友:
拆的話 沒關係
焊的話用風槍 主要是那 中間的
無鉛 的 建議 底部預熱~加熱~ 免的 傷了薄薄的晶片 這種晶片不適合
高溫 一下給它高溫 很容易死翹翹的

网友E:
1.拆下ic我都請同事幫忙.先將欲拆下ic焊腳上滿錫.一人顧2邊焊腳.此時烙鐵快速加熱移動.在錫還沒固化時用鑷子夾開或推開即可.
2.用吸錫線清乾機板ic腳位.將新ic放好後.隨便上一點錫在一點.細調ic位置後錫上對角這樣ic就固定住.
3.ic塗上助焊劑.全部ic腳都上滿錫.目的先讓ic腳與機板焊吃到錫而黏住.之後用吸錫線將溢出的錫吸乾淨.一定會有錫吃進ic腳內吸錫線清不到.用助焊劑.助焊劑.助焊劑配合吸錫線恆溫烙鐵一定可清乾淨.用看珠寶放大鏡可看的清楚.
4.竹筷前端剖開2~3公分.夾一隻縫衣針.縫衣針外露2公分後用釣魚線捆綁竹筷固定上快乾膠.
5.用針45度角去播ic腳看有無空焊.用美工刀前端也可.
6.錫清乾淨.確認無空焊.棉花棒沾異丙醇清乾焊油即可.會很漂亮地.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拆下ic我都請同事幫忙.先將欲拆下ic焊腳上滿錫.一人顧2邊焊腳.此時烙鐵快速加熱移動.在錫還沒固化時用鑷 ...

感謝大大經驗談.....這塊可能會沒救了先想辦法補線看看~一開始沒先研究拆除方式~

我也太粗魯了 真是可以了這塊版.............

网友:
失敗為成功之母,一回生、二回熟,加油。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補充一下:

1.熱風槍跟烙鐵的溫度一定要校正,跟顯示的溫度有很大的差距

盧大, 請問都怎 清理 ic跟焊盤間的焊油 ?
用免洗助焊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盧大, 請問都怎 清理 ic跟焊盤間的焊油 ?
用免洗助焊劑呢.....

對,用酒精也可以最主要要想辦法給他吹出來,不要殘留在裡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郎大分享..我太粗魯了被我搞壞3隻腳銅箔......那熱風槍要調整幾度最適合....我是用最小風嘴來拆除

吹嘴最小,溫度我是開320,繞圈均勻加熱
整理焊點完趁板子還熱趕緊把助焊劑與IC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狼大您好:
小弟也是失敗比較多~
請問第5點是要固定熱風槍嗎?像BGA返修台那樣固定是嗎?

自己採用繞圈圈加熱法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0791-1-1.html

AS15-F處女換n_104|

网友G: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0791-1-1.html

AS15-F處女換

像如此密的腳位,這種有銅箔不見的
還有補救的辦法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像如此密的腳位,這種有銅箔不見的
還有補救的辦法嗎?

我想把漆刮除在用電源線裡的細線......拉過來..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看到有點眼花.......只能怪自己太粗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40791-1-1.html

AS15-F處女換

狼大........厲害喔....我的處女秀都快宣佈失敗了勒

网友:
引用 网友G:
像如此密的腳位,這種有銅箔不見的
還有補救的辦法嗎?

想辦法從斷掉源頭處接過來,若是空腳就不用管

网友:
這個... 牛以前也焊不好...
但現在就算沒焊好也可以用吸鍚線救...

焊上去時, 塗點助焊劑, 再拖鍚...
吃太多了, 用吸鍚線刷過一次, 就完美了!!

网友:
我提供我的經驗,這種腳位跟 RAM IC 差不多,
基本上都是好焊的 引腳類還有一個比這個距離更短的
我是不用熱風槍,因為技術太差,常常會揮到.
我想最大的關鍵在於絡鐵,
好幾年前我也焊過比這個更小的,我還打電話去問別的公司,
公司說可以阿,什麼要有技巧,用拉的...搞了好幾天,我發現
關鍵在於絡鐵,雖然要買越細越尖的  但是後來我發現越尖的卻很難沾錫..
貴的三四百也一樣??後來是了好幾種,終於買到一組,有點尖但也很好上錫,
一支才一百多...所以讓我了解酪鐵這種東東不是貴就是好。

网友:
建議:找1片不要的TSOP Dram顯卡,練習用刀口式烙鐵,拆下TSOP Dram,回焊也一樣喔,拆下與回焊,各是2分鐘內,不需風槍,這是我的的經驗,提供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36056-1-1.html

這給你參考..

大大好厲害喔 ~~這樣也查的出是IC壞了

楼主:
感謝前輩們的經驗分享~先找些壞板來練習.....

還有是這種邏輯板能用去漬油清潔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