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音效晶片替換問題QQ?

楼主(2012-09-12):
小弟從回收廠那拿回了一片IBM套裝電腦的板子...拿到時因為生了一堆锈
把生锈的地方換掉後可以正常開機...但..進系統發發現音效裝置抓的到..也能安裝軀動...圖示也可正常出現..但就是出不了聲音....這塊板子不用跳JMP......

經測量第一腳Dvdd有3V多的電壓...第25腳有約5V的電壓....在系統撥放音樂時測量23,24,35,36,39,41時...皆無數值...想說可能是這顆晶片有問題....

但手邊廢板只找到這顆最相近.....不知道能不能替換...

网友:
比對腳位,應該可以替換,說實在的,我也拿不準。

順便請教一下,1981的5v電壓有嗎?在第25、38、34、43腳。
另外,24.576MHz振晶有沒啟動?兩腳電容檢查一下,如果以上正常,1981九成掛了。

楼主:
今天把AD1888換上...結果....鍵盤燈不亮了...進不了系統..

卡在這裡...很怪的是..把音效晶片拔掉在開....一樣卡在這裡

网友A:
原本要跟你說 , 請檢查一下 那個 pin
有沒有 [短路] 起來 !!
前置面板輸出 , 還是後端輸出 !!!!
我有被搞過一次 !!!
弄了好久 ~~ 看了使用手用才知道 !!
如果要用後端輸出 , 必須 短路 那幾個 pin !!

而且這晶那麼小,不宜使用熱風槍吹上去 !!
很容易熱掛了 ~~
用 30w 烙鐵焊上就可 !!

剛剛看到 !!

[這塊板子不用跳JMP...... ]

那就當我沒說過了 !!!

對了 !! 請把標題改一下!!

[製造廠商][機板型號/規格] [故障情形]

以方便往後查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本要跟你說 , 請檢查一下 那個 pin
有沒有 [短路] 起來 !!
前置面板輸出 , 還是後端輸出 !!!!

哦~~~小弟只是尋問音效替換問題n_073|
只是...愈修愈大洞....替換了音效晶片後...系統進不去...PS2亮一下就沒反應了...
不知道是不是替換的晶片不相容..導致...其他...晶片...
待小弟在摸索摸索....期待發篇實例:on_08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小弟只是尋問音效替換問題
只是...愈修愈大洞....替換了音效晶片後...系統進不去...PS2亮一 ...

請你改標題 , 只是為了往後其他人好查詢 !!

沒有其他的意思 !!!

你自己可以查尋看看 !!

如果標題有 機板 [型號/規格] 那查尋起來就方便多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你改標題 , 只是為了往後其他人好查詢 !!

沒有其他的意思 !!!

小弟查了查那塊板子....因為是IBM的套裝電腦...主機板上沒有任何型號....型號好像在機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