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有負載才能測"炮兒"?看這裡

楼主(2012-09-12):
因為遇到這情況...

這顆本來要裝給一台文書機使用....誰知道用測機子的炮兒灌好系統...換上這顆時卻有過電不開機....

打開一看...用料還...真不錯....

雙EMI!250W大電容有470uf!

低壓側

過電後的5VBS..紫線..

綠線

空載下的3.3V

空載下的5V

空載下的12V

自己做的12V100W負載....很單簿:on_015|

過電後...超亮...一開始忘了加電阻...導致炮兒短路保護...這顆竟然有做短路保護.....:on_011|

負載後的12V剩不到11V....難怪開不了機.......:on_068|

謝謝收看!:on_085|

网友A:
壓降太大???

該換零件了??

我也一台蛇吞象400W,出力不足,當擺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降太大???

該換零件了??

小弟想把低壓側的電容換一換...因為..這顆只是因為"包裝"好..才能放了快十年還能這麼新...只是這顆的電容是那種長的很"長"那種....外面買的不知道塞不塞的下....而且........這顆...只有250W......有點下不了手....

网友A:
300W以下的POWER我已經不修了???

都當拆料用,因為修好了可應用的範圍已經不多了

換幾顆電容能修好的,我就拿之前拆下的正常電容換上,

測試OK後就直接擺倉庫,等要用時再說嚕??

無法換電容能修復的,直接上錫爐,把零件都請下來,其他丟回收去!!!

网友:
這種情況好像很常見,但不知是什麼原因,
會造成上負載,電壓下降?

网友B:
因為一般電源回授點抓5V端,如果5V空載12V上負載壓降會比較明顯,這時可以把5V加上負載看12V電壓會不會回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為一般電源回授點抓5V端,如果5V空載12V上負載壓降會比較明顯,這時可以把5V加上負載看12V電壓會不會回升 ...

哇~~狼大這麼一說我又多知道一些測電源的常識了~~

网友:
這在多路輸出電源中叫做交叉調整率(CROSS REGULATION),針對某一路加大負載但其他路輸出為輕載或空載,看看各路電壓升降變動情形,交叉調整率好者各路電壓差異低變化小,不好的各路電壓差異大變動大,甚至會超出正常正負5%的範圍

网友:
又長一智慧了......狼大真厲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W以下的POWER我已經不修了???

都當拆料用,因為修好了可應用的範圍已經不多了

我含有有一顆200W在給我的賽楊345使用...

网友C:
請問版大,負載用什麼比較好? 通常就掛個硬碟加光碟,適當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版大,負載用什麼比較好? 通常就掛個硬碟加光碟,適當嗎?

這種裝置的耗電太小!!

測不出來!!

网友(2012-10-31):
請問版大,可以作一個負載的樣本來分享給大家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