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體紅外線感應自動點亮照明燈忽明忽暗

楼主(2012-09-13):
150W人體紅外線感應自動點亮照明燈,在以往都能正常工作,夜間有人經過燈自動點亮,大約6分鐘後電燈會自動熄滅。自從農曆7月1日起,就開始亂了步調,亮6分鐘->暗1分鐘->亮2分鐘->暗30秒,依此循環。
    本以為繼電器開關故障,拆下測量一切正常,繼電器線圈並聯的二極體測量正常,最後懷疑Q3故障,換了一顆9013,故障依舊。有此經驗者,敬請指點。

网友A:
可能問題出在 RC 時間電路。

你那電路板上面有兩個半固定電阻,一個應該是調靈敏度,一個 “可能” 是用來調 RC 時間,先用色筆做個記號,調整一下看有無改善。

另外兩個半固定電阻間的電解電容,看圖應該是調整 RC 時間的,先確定一下是否有問題。

网友B:
建議先測量供電電容器容量和整流後dc漣波

网友C:
又是廠商節省成本的代表作品。不用變壓器,改用容降的,電路板後面的 ZD1 ZD2 都熱到變色,
連VR1跟VR2 都是用最爛的。有空自己用好一點的元件重新做一個(網路上有電路圖可以找一下)。
跟7月沒關系,跟省成本有關系。你的C1上面怎黑色一條?是奇異筆劃到 還是燒焦?
奇怪,很多人好像都不會檢測元件好壞,用懷疑的,用猜的,沒全部檢測完就發帖讓大家搞猜一猜,
這些都不是修電路的基本態度。

网友D:
VR1.VR2拆下測量阻抗....電容沒幾顆也要測量....

网友:
小弟建議
1.VR先做記號後噴一點WD40,再來回狂轉後調至原來記號處,看看會不會正常(小弟以前用這招救回過CRT電視色偏)
2.手上如果缺電表,2顆VR跟所有電容直接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是廠商節省成本的代表作品。不用變壓器,改用容降的,電路板後面的 ZD1 ZD2 都熱到變色,
連VR1跟VR2 都 ...

ZD1 ZD2 確實熱過頭了(使用者告訴我,電燈曾經亮了一整夜)
C1那黑色是簽字筆畫的
感謝您細心觀察...連我三腳貓的工夫也被您看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先測量供電電容器容量和整流後dc漣波

容抗降壓後測得電壓是直流 23.1V
PIR D204B的D極電壓3.1V,但是電路上的ZD3測得6.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問題出在 RC 時間電路。

你那電路板上面有兩個半固定電阻,一個應該是調靈敏度,一個 “可能” 是用來 ...

有調時間那個旋鈕,沒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VR1.VR2拆下測量阻抗....電容沒幾顆也要測量....

回家再測(有事離家3天)

PID D204B 詳細資料
www.hyzt.com/manager/upimg/20101016123622.PDF

楼主:
電解電容均拆下測電容量與標示相近
Q2,Q3拆下測量正常

光敏電阻也正常
可變電阻拆下測量也正常
PIR有拆下,但無正常品可供比對(啟動中,即有感測到人時,其D極3V,S極0.8V)
324IC未拆

雖然還沒完成維修,但有一經驗可供參考...
使用最便宜的吸錫線(經濟考量),一開始很難吸錫,銅織線與錫根本無法水乳交融,解決辦法如下:
將吸錫線先浸泡松香水,然後使用起來就非常順利,套句台語--[真正速速叫].

松香水的製作:到中藥店買20元松香(越小塊越好),找個小玻璃瓶,放入工業用酒精及松香,蓋好瓶蓋搖晃融化即可使用.

若有此電路版的電路圖,歡迎提供參考.

网友C:
有廠牌型號嗎?拍一張外殼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廠牌型號嗎?拍一張外殼照

自動感應燈規格

JSB-150G
使用電壓AC110V(50/60HZ)
消耗電力151W(最大)
適用燈管110-120V 150W(R7s)
防雨等級IP44

楼主:
感謝各位的協助

剛剛已找到病根--光敏電阻cds時好時壞,更換後已能正常運作n_040|

但仍找不到這顆324的資料,該顆IC是ST公司的產品,外觀標示如下:
B23X64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協助

剛剛已找到病根--光敏電阻cds時好時壞,更換後已能正常運作

winpapa大大您好

有沒有可能是 LM324........ 低功耗運算放大器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CTRONICS/LM324.html

請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winpapa大大您好

有沒有可能是 LM324........ 低功耗運算放大器

arthur0518找資料真的神準!
應該是這個IC的資料,
謝謝您,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arthur0518找資料真的神準!
應該是這個IC的資料,
謝謝您,感恩.

winpapa大大您好

小弟是瞎猜的啦!!.........剛好被我矇到的!!!!!.....

LM324以前常常用......想說有寫"324"(又是14Pin的).......就猜猜看囉!!.......

网友:
恭喜winpapa大大完修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