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非真的遇到山寨筆電變壓器

楼主(2012-09-13):
上星期從網拍標到一台DELL舊筆電(就是為了工控RS232),賣家手腳很快隔一天就收到了,插上電測試時發現能開機但無法充電,BIOS還會出現 變壓器非DELL規格 警示(當然是英文訊息),仔細看變壓器......竟然是HP的,難道DELL筆電真的會認變壓器廠牌?

在網路上搜尋一下馬上了解問題所在,DELL筆電變壓器內有晶片,透過電源插頭中央那跟針來傳送晶片訊息,讓筆電知道所接的變壓器是哪種容量,以便調整充電電流。

呵呵~~用了HP變壓器變成無電池狀態,可以正常開機使用但無法充電,電量用光了之後筆電只能插電使用,向賣家反應這問題,原本賣家還說HP變壓器與DELL相容都可以使用,經再次解釋無法充電賣家才答應再寄一顆DELL變壓器來更換。

這次就等比較多天了,好不容易收到馬上進行測試,看著筆電充電燈亮起來真是有點興奮,終於將問題搞定了,進入BIOS可以看到變壓器是90W規格,表示偵測無誤,在XP也能觀測到充電進度........

充電中感覺變壓器溫度蠻高的,大約充電40~50分鐘之後發現充電燈與LCD螢幕怎一閃一閃的,本想可能溫度太高進入保護吧?先拔掉讓它休息.......經過一段時間讓溫度下降之後再上電測試,結果還是會閃,閃了一陣子之後乾脆不閃了,但充電燈也不亮了,明明插著電筆電卻處於電池狀態!這時大概知道這顆變壓器已經陣亡了.........

將DC插頭拔出來以電錶測量,電壓也在19.7V正常值,拿顆20歐姆功率電阻當負載,結果電壓馬上掉下來,電流是0.01A!這顆90W電流是4.6A,竟然連1A的負載都推不動!

變壓器外觀還很新,看起來應該不是原筆電所附,照片如下請大家幫忙判斷這是原廠的嗎?

网友A:
烏骨雞學姐的露天賣場刊登的電源供應器都是原廠的正規品,但是我剛好沒有這一個,不過你可以比對60W的看看。

下次補貨時再進一個DELL 90W的看看有什麼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烏骨雞學姐的露天賣場刊登的電源供應器都是原廠的正規品,但是我剛好沒有這一個,不過你可以比對60W的看看 ...

感謝WISH大回覆,您拍的這顆是傳說中超薄型?
筆電是DELL D610,也不是一定90W才能用,據說65W也可以但還沒試過,重點是變壓器內部必須要有晶片,讓筆電透過DC插頭中央那跟針來讀取變壓器型號。

請教烏骨雞學姐的賣場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WISH大回覆,您拍的這顆是傳說中超薄型?
筆電是DELL D610,也不是一定90W才能用,據說65W也可以但還 ...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poporu

不過那個DELL扁形的變壓器昨天才剛被買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WISH大回覆,您拍的這顆是傳說中超薄型?
筆電是DELL D610,也不是一定90W才能用,據說65W也可以但還 ...

學姐的賣場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amp;p=&s=poporu

网友A:
網拍很多都是號稱原廠的變壓器,但是大部份都是仿製的,烏骨雞學姐賣的電源供應器是從台灣某筆電代工廠出貨的,內行人都知道我說的是那一家,品質你可以放心。
痞酷的會員請用短消息跟烏骨雞學姐買,千萬不要在露天下標,因為某些東西痞酷會員有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poporu

不過那個DELL扁形的變壓器昨天才剛被買走。

其實也不一定要90W或扁形的,能用又可靠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學姐的賣場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c=&m=&o=&p=&s=poporu

感謝,烏骨雞學姐賣場一定要記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拍很多都是號稱原廠的變壓器,但是大部份都是仿製的,烏骨雞學姐賣的電源供應器是從台灣某筆電代工廠出貨 ...

就是真偽難辨才不敢買啊......這個變壓器要不是要退給賣家,還真想將它敲開來讓大家看看裡面是怎樣做的。

烏骨雞學姐在痞酷的帳號?好像沒看她出現過?還是直接找WISH大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真偽難辨才不敢買啊......這個變壓器要不是要退給賣家,還真想將它敲開來讓大家看看裡面是怎樣做的。 ...

烏骨雞學姐在痞酷的帳號就是烏骨雞學姐呀!
我看她每天都會出現呀!你留言在她的代購區或她的福利社就可以了。
買東西直接找她,因為東西都在她那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烏骨雞學姐在痞酷的帳號就是烏骨雞學姐呀!
我看她每天都會出現呀!你留言在她的代購區或她的福利社就可 ...

感謝,了解,以前都在技術討論版比較沒注意到福利社......

网友C:
可能剛好故障了,之前有拆過一顆,內部的針(ID)接到一個電晶體大小的三腳小IC去輸出資料,其他部分與一般交換電源的設計沒有太大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剛好故障了,之前有拆過一顆,內部的針(ID)接到一個電晶體大小的三腳小IC去輸出資料,其他部分與一般交 ...

狼大您好,痞酷討論DELL變壓器那篇文章有找來看過,也因此才知道有晶片這回事,一開始還很懷疑中央那根針真的能負荷電源電流? 原來電源正極是在圓頭內圈,那根針是傳送晶片訊息。

關鍵就在那顆小IC,無法辨識的變壓器只能插著電使用不能充電,DELL筆電DC插頭又不常見,無法拿一般筆電變壓器來改裝代用。

但願是剛好故障,剛剛跟賣家聯絡還很不相信,認為是我故意找他麻煩,還說這顆變壓器是800多元買的正廠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拆修.

我也很想拆開來看........但賣家已經答應再寄一顆65W的來換,這顆故障品必須原狀還賣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想拆開來看........但賣家已經答應再寄一顆65W的來換,這顆故障品必須原狀還賣家。 ...

拍一下頭的特寫來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一下頭的特寫來看看如何?

來不及了....已經寄出去了,
就是圓頭外徑7.5mm內徑5mm中央有針,
DELL電源用這種規格已經很多年了,
HP某些型號也是用一樣的DC插頭,
但晶片訊號不相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來不及了....已經寄出去了,
就是圓頭外徑7.5mm內徑5mm中央有針,
DELL電源用這種規格已經很多年了,

是這種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013853328

网友E:
公司內的DELL D600的變壓器如下,此機器是從德國帶過來的,

DELL D500 600m D600 D610系列 電池 副廠全新

DELL原廠變壓器-Inspiron 1150 1401,1410,1420,1501,1520 1521,1525,1526,1720,1721 6000,6400,8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這種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8013853328

沒錯,就是這種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公司內的DELL D600的變壓器如下,此機器是從德國帶過來的,

感謝幫忙拍照確認,從標籤好像看不出有何異樣.....

网友F:
DELL D610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吧,四年前交客戶一批 D630 約 30台,掛一半以上

NVIDIA Quadro NVS 135M 出問題,常使用的,一年左右陸續破圖,不常使用的,二、三年後開始

後來有去查,DELL 有針對幾個型號獨顯出問題者,免費提供換修,三年過保還能凹到換修。

買集成顯卡的則沒這個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DELL D610 應該沒什麼大問題吧,四年前交客戶一批 D630 約 30台,掛一半以上

NVIDIA Quadro NVS 135M 出問 ...

D610跑起來蠻順的,PM 1.86G CPU速度還不錯,只是外型比較老式,之後出的D620、D630就比較好看。

D610雖然是舊架構末代機種,但有些規格並不輸之後的D620、D630,標到的這台是ATI X300獨立顯卡,14.1吋螢幕解析度竟然是1440*1050!

其實作工控用途1024*768螢幕最適合,解析度太高字太小反而是個問題。

网友:
想起之前待在做連接線頭的公司,出貨給DELL插筆電的頭是蝴蝶握把,有專利。真是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