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研討一下~這個是什麼樣的狀況!

楼主(2012-09-13):
一台老的液晶~
顯示OK!僅右邊泛黃:

不過~在泛黃的區域內,
我的電腦文字輸入,這個顯示,看起來就正常:

叫出OSD也是顯示正常:

眾神~不知有何高見?

网友A:
先不討論面板問題,如果單純使用點燈器點燈也昰同樣情形,我會比較傾向燈管老化問題,不知道對不對,期待正確答案.:)

网友:
有位會員送給我一台19吋寬屏的面板,它的情形是左右兩邊都泛黃,我也是暫放在一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討論面板問題,如果單純使用點燈器點燈也昰同樣情形,我會比較傾向燈管老化問題,不知道對不對,期待正確答 ...

納悶的是:
就不是這樣!
『OSD』的範圍,已到泛黃的區域!
輸入法的圖案,也是在泛黃的區域!
這兩個圖案就不會『黃』,是正常!
全部都查檢了~
一直到TCON的排線!還是這樣!

网友:
這個比較奇怪的是畫面泛黃可是輸入法圖框也泛在黃區域但卻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討論面板問題,如果單純使用點燈器點燈也昰同樣情形,我會比較傾向燈管老化問題,不知道對不對,期待正確答 ...

也沒正確答案!
拆面板換燈管,加價!客戶不同意~
這麼久的面板,我也不大想動它!
所以~最後是『退修~』
繼續使用到掛了為止!

网友:
啊啊.....把桌布換成黑色的
對不起,我是來亂的 .....先自己去旁邊跪

网友B:
這台會不會是聲寶的15吋LCD,這台有出很多OEM機,除了MARK不一樣其他都一樣

客人為何不要直接換新機或中古機,因為維修報價大多數人都不太能接受

网友C:
燈管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會不會是聲寶的15吋LCD,這台有出很多OEM機,除了MARK不一樣其他都一樣

客人為何不要直接換新機或中古 ...

神啊~
這台是17吋的!應該不是『聲寶』的!
那種OSD曾經遇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燈管老化

不像是燈管問題~
輸入法的圖框也在泛黃的區域內
OSD也是!不過!都顯示正常!

网友D:
這台軍中用很多,有 AD板的話可以先換換看

我是認為panel裡面的偏光膜 or 此台LCD終日呆在滿是2手菸的環境

网友E:
我是肉腳,不過這現象還蠻有趣的,參與一下.

因為太久沒看那個微軟的藍天白雲了,說不定本來就是那顏色 (開玩笑的)

是不是用全白的畫面去試試,然後看看到底黃到哪個位置?
感覺這種東西是很有趣的,
很有可能,畫面是全都偏黃了,只是右邊比左邊來得嚴重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軍中用很多,有 AD板的話可以先換換看

我是認為panel裡面的偏光膜 or 此台LCD終日呆在滿是2手菸的環境

關於二手煙的問題~
我也有這個想法,所以也是一直拆~拆到最裡面~

螺絲跟LCDTV一樣多~

塑膠腳柱也硬化!斷齊的~

內部有一塊防刮玻璃,緊貼在面板上,也有給它卸下查看~
不過!沒有拍照片~但也不是玻璃的問題~
除了灰塵外,是沒有看到玻璃有被燻黃的位置~
所以!才說~全部都查光光,就剩面板沒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肉腳,不過這現象還蠻有趣的,參與一下.

因為太久沒看那個微軟的藍天白雲了,說不定本來就是那顏色 (開 ...

藍天白雲~好天氣!
老電腦P4的(跟W大的一樣是P4.的)
還好好的~需求不大,『XP』就OK了~

网友F:
拆過一台17吋,是面板裡的壓克力邊緣汎黃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拆過一台17吋,是面板裡的壓克力邊緣汎黃了

那塊是導光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塊是導光板.

哈~~對突然忘記那叫什麼,還有上面那些一片薄薄的應該是打光點導至正面的吧,那叫什麼阿?
那個邊邊也會變黃n_136|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哈~~對突然忘記那叫什麼,還有上面那些一片薄薄的應該是打光點導至正面的吧,那叫什麼阿?
那個邊邊也會變 ...

增亮片跟擴散片

楼主:
也有這樣想過!
只是也覺得不可能!
因為泛黃的裡面又有不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塊是導光板.

有好康的!
都不通知一聲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藍天白雲~好天氣!
老電腦P4的(跟W大的一樣是P4.的)
還好好的~需求不大,『XP』就OK了~ ...

atun 大,
我又看了幾次.發覺這個現象真的很怪.

您原本要表達的應該是,
OSD 與 輸入法的 小框 都在 偏黃的區域內.
但是卻沒有偏黃的現象.

雖然我不知道燈管老化,或者導光板引起的偏黃應該會變怎樣.
但是,如果黃了...應該一起黃對吧?

OSD 跟 輸入法框 卻不黃?
這到底是???

网友I:
另一可能情況是長時間顯示同樣畫面,導致該區像素液晶分子"疲乏"而產生色差
可以嘗試顯示單一純色畫面看該處顏色是否有所差異

网友J:
引用 楼主:
也沒正確答案!
拆面板換燈管,加價!客戶不同意~
這麼久的面板,我也不大想動它!

我也會退修,直覺上是給自己找麻煩(或是太久沒練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增亮片跟擴散片

或是『祾鏡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會退修,直覺上是給自己找麻煩(或是太久沒練功了)

除非客戶答應!
面板出問不究責!不然~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另一可能情況是長時間顯示同樣畫面,導致該區像素液晶分子"疲乏"而產生色差
可以嘗試顯示單一純色畫面看該 ...

有跑過測試軟體!
還是一樣右邊泛黃~
沒有其他的變化~

楼主:
引用 网友E:
atun 大,
我又看了幾次.發覺這個現象真的很怪.

對啊~
就是在納悶這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