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SL7007

楼主(2012-09-13):
pi板有換電容,仍無法正常

pi板有換電容,仍無法正常
開機可以使用約30秒後,電源燈閃爍無法點亮燈管

网友:
電容全部清掉,大動作元件補焊,可完修70%

网友A:
燈管壞了!!!   吃的電流不平均,一熱就出問題嚕!!

网友B:
一次側大顆電容+旁邊一顆小電容更換+電源二次側電感性元件及變壓器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側大顆電容+旁邊一顆小電容更換+電源二次側電感性元件及變壓器補焊

電源二次側電感性元件??
請問是甚麼意思

....剩大電容旁的小電容沒換,其餘我電容全換了
也做補焊目前未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壞了!!!   吃的電流不平均,一熱就出問題嚕!!

嗯!我再拿去別台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