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pci-ex會造成電源供應器無法過電嗎

楼主(2012-09-13):
請問pci-ex會造成電源供應器無法過電嗎?也就是按開機按鈕電源供應器也不會轉

网友A:
是有這個可能,如果沒插好,接觸不良導致短路的話,電源啟動短路保護,就無法啟動,以前是碰過PCI介面發生過,雖然還沒碰過PCI-E顯示卡介面會不會發生,不過我想應該是一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這個可能,如果沒插好,接觸不良導致短路的話,電源啟動短路保護,就無法啟動,以前是碰過PCI介面發生 ...

謝謝你了

网友:
當然會囉 !! 只要是供電部分有超載 (短路) , 一樣會引起電源保護 !!

拆掉 PCI-E 開開看 , 也有可以是 POWER 本身的問題 !!

老化供電流不足 ~~ 也會造成類似短路保護 !!

我有一個 Power 就有這種情形 !!

在其他台電腦 (沒有pci-e 的電腦上使用很正常)

但接上那台有 pci-e 的就一直跳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