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璧插開關?

楼主(2012-09-13):
想把繼電器的1.25MM控制線用璧插開關控制--
做法--1.25MM的軟線用銲錫焊硬~插入璧插開關~這樣OK嗎?
繼電器的電流應該不大這樣應該可以吧
還是有更好的方法嗎?

网友:
這可行,但要補夠錫喔,插上後要用點力拉看看會不會脫落,如果會請再補上錫。

网友:
遇到這種情形,在下是用這個,
大一點的電子材料行都有賣吧.

楼主:
好方法~使用針型端子~
謝謝~~~

剛剛查一下他長度似乎只有8MM~~~壁插座他標示12MM有些14MM
但是電流不大應該都很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