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低音嗡聲

楼主(2012-09-13):
各位大大好:
小弟高職時代組的一台AB類綜合擴大機有個問題想請問
附檔是開電後就會有的低音嗡聲,不知道這是屬於哪類的聲音呢?
只要將前級和後級的線拔除這聲音就不見了!
不知道這樣是不是代表這聲音是前級來的呢?
我的後級是PH-113,前級是YP803
都是佑X的套件
先感謝了!
PS:1. 附檔是用錄音筆錄的,是裡面聽起來比較小的那個聲音!
        2. 電腦喇叭音量要調大一點比較容易聽
        3. 音響開機後這個"嗡聲"坐在椅子上周遭比較安靜的時候也能聽的到,距離約2.5公尺

网友:
DIY X昇套件
後級信號輸入端( 音量轉最小VR短路)沒有哼聲......  前級配線問題( 屏蔽與隔離, 接地與哼聲)

1. VR處 ,  隔離線接成單端接地, 作.....屏蔽與隔離  ,  要補一條地迴路線

2. 高低電平選擇開關處,   隔離線接成單端接地, 作.....屏蔽與隔離 , 要補一條地迴路線

3. 單點,接地最前端(輸入端)地端,接機殼接地,或後級電源供應中性線點接地

4. 前輩的智慧結晶 音響技術 ( 屏蔽與隔離, 接地與哼聲)一文

楼主:
感謝 lkkseemi 大大的回覆
晚點回去再試試看,也順便補上照片

楼主:
lkkseemi 大:
小弟晚上試了幾個點接地,都沒比較好,反而還變差,跑出另一種聲音出來!
這個聲音會不會是有其他的問題而產生的呢?

接地方式:從後面訊號進來的端子使用有隔離網的線,並將隔離網接到端子的地(切換開關這邊沒接地),
                  再牽一條地線接到音量VR上,再從音量VR接到前級板子上的地,
                  在前級板子的中間,刮開銅箔接一條地線到機殼上(整台機器只有這條線接到機殼)

我把接到機殼這條線移除和接上沒有明顯差異,但把這條線從前級接到大電容的地就有另外的聲音跑出來了!
照我原本的接法,額外從前級拉一條線到大電容的地,也會有額外的聲音跑出來!

网友A:
1.前級電源要單獨..不可與後級電源共用!
2.前級輸出G處不可跟接地接觸到..應OK
3.你圖中後級輸入端所使用不是隔離線.難怪會產生低頻噪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lkkseemi 大:
小弟晚上試了幾個點接地,都沒比較好,反而還變差,跑出另一種聲音出來!
這個聲音會不會是 ...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前級電源要單獨..不可與後級電源共用!
2.前級輸出G處不可跟接地接觸到..應OK
3.你圖中後級輸入端所使用不 ...

jasonchen3219 大:
1. 電源方面目前我無法分開測試;目前變壓器輸出前級和後級用的電源是分開的,不知道您的意思是我說得這樣還是指變壓器必須要有二顆呢?
2. 您所說的"前級輸出G處不可跟接地接觸到",這點小弟不太懂您的意思,能否請您再說的更白話點呢?
3. 的確前級和後級不是使用隔離線,看了您的建議之後我有換了隔離線,但那個聲音還是存在!

非常感謝您的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試試看!!

lkkseemi 大:
感謝您製作的圖,我有照您的圖測試了一下,由於我目前沒有0.1u陶質電容,所以這個還無法測試,不過我目前手上只有1n的陶質電容,測試了一下那個聲音一樣存在,沒有變大或變小,前級到後級的線也換了隔離線,接機殼處也是您圖上說的那個地方,喇叭的負極我也有接到大電容的0V處!

PS:等我有0.1U的陶質電容時還會再測試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jasonchen3219 大:
1. 電源方面目前我無法分開測試;目前變壓器輸出前級和後級用的電源是分開的,不知道 ...

1.power部分.是使用單顆變壓器後級是36.0.36(32.0.32).前級電壓(24.0.24)18.0.18
2.後級跟前級電壓0不可共地.
3.你機箱配線太亂..也會產生異常震盪..建議右邊信號部分用綁線重新綁好..左邊電源線也要靠機箱邊緣綁好
不可與信號線綁在一起..

楼主:
jasonchen3219 大:
好的,再次感謝您的建議,我今晚回去再試試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jasonchen3219 大:
好的,再次感謝您的建議,我今晚回去再試試看!

chunnannn大:  把接地移除用歐姆檔量測,未接地之前,是否已有電路,已先行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unnannn大:  把接地移除用歐姆檔量測,未接地之前,是否已有電路,已先行接地!! ...

lkkseemi 大:
您指的接地是不是指接機殼呢?如果是指接機殼的話,只有一條線而已,移除那條線後就沒有和機殼相接了!
若您指的不是機殼,再請您指教!感謝您!

网友B:
引用 楼主:
lkkseemi 大:
您指的接地是不是指接機殼呢?如果是指接機殼的話,只有一條線而已,移除那條線後就沒有和 ...

把接地移除用歐姆檔量測,未接地之前,是否已有電路,已先行接地!!

是接機殼,要量測不能用感覺的! 再試試

(小弟晚上試了幾個點接地,都沒比較好,反而還變差,跑出另一種聲音出來!)

不同的接地,有不同的效果,從上述,你就知道,只是還沒找到最佳的點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接地移除用歐姆檔量測,未接地之前,是否已有電路,已先行接地!!

是接機殼,要量測不能用感覺的! 再試試

非常感謝 lkkseemi 大的指教!
我馬上來測試一下,也來量量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unnannn大:  把接地移除用歐姆檔量測,未接地之前,是否已有電路,已先行接地!! ...

lkkseemi 大:
昨晚我量了一下,將前級接到機殼的那條線移除後,量到阻抗 13.xx Mega ohm
也將前級和後級訊號線隔離網的地移除,前後級之間的地忘了是 1x Mega ohm 還是斷路(真慘,一個晚上就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kkseemi 大:
昨晚我量了一下,將前級接到機殼的那條線移除後,量到阻抗 13.xx Mega ohm
也將前級和後級 ...

6# 系統的配線方式,與接地地點配線,是( 前 音響技術 ) 前輩的智慧結晶
當初我们裝的機器,可以把耳朵貼到音箱,只聽到微微的嘶聲
要你先移除接到機殼的地, 是要確定是否是一點接地
接地線要用粗一點的線接地,機殼處要先打磨使接觸電阻小
前級接地點要用粗一點的線接機殼,不要接在2266的地方!
單芯隔離線,只接一邊的隔離網到 G, 就是(屏蔽與隔離),能夠把感應到的雜訊接地!
你(高職時代組的一台AB類綜合擴大機 )前級是否要補焊一下,C1交連電容加裝,先不要DC交連
有興趣再試看看!!!

楼主:
lkkseemi 大:
好的,我再找時間把錢及捕焊一下,也來試試看接機殼的位置
另外,前級接到後級地方,只要一邊接地就好了嗎?另一邊空著嗎?

网友C:
建議你擴大機的電源線用3孔的(裏面綠色的線 是接地線),機殼接地,電路板的地也是,
還有 延長線的3孔插頭 跟 牆上的3孔插座 也要確實接地。
我試過,且消除嗡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你擴大機的電源線用3孔的(裏面綠色的線 是接地線),機殼接地,電路板的地也是,
還有 延長線的3孔插頭  ...

單晶片微電腦 大您好:
電源線我是用三孔的,只是我不知道我家的牆上三孔插座有沒有確實接地,今晚再拆起來看一下!
感謝您的建議喔!

PS:對喔,經過您的提醒突然想到,我的擴大機好像沒接到三孔的地耶!

网友A:
敎你一各最快方式..將前級輸出線拔掉..在判斷嗡聲是否還在..在PO文上來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敎你一各最快方式..將前級輸出線拔掉..在判斷嗡聲是否還在..在PO文上來告知.. ...

jasonchen3219 大:
前級接到後級的"訊號"線拔掉後就沒這個聲音了,非常安靜,就算前級和後級的地接著也沒那個聲音!
所以我在想這聲音的來源是不是從前級來的呢?!
但如果是前級的話我該如何查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jasonchen3219 大:
前級接到後級的"訊號"線拔掉後就沒這個聲音了,非常安靜,就算前級和後級的地接著也 ...

很明顯問題出在前級部份..請問你前級電壓是直接AC入基板.還是DC輸入..若是AC入基板.注意2顆1000UF電容是否容量不足(建議更新)跟齊納ZD有無退化..再來就是音量VR..需更新..音量是裝在後級與前級中間..若不是趕快換過來..在試看看..

楼主:
jasonchen3219 大:
我的前級是AC入基板,電容量要等團購的二代維修儀到了才能量了!
音量VR我是接在前級輸入端耶,我再找時間先換過來試試看!
感謝您的建議!

网友:
是不是交流聲嗎?是不是類似外面變壓器的聲音?

网友:
接地不良也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网友:
音頻訊號線距離變壓器太近也會有低頻的聲音喔

楼主:
偷懶了幾天,現在確定我的機器沒有接到牆上的大地,雖然用三孔的電源線,但少接了大地那條線!
我再想辦法先接上去試試看了!
試完有消息在上來告知各位!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唷!

楼主:
報告各位大大:
我照著 jasonchen3219 大的建議,將音量VR換到前級和後級之間,那個聲音變小了,變成要貼到喇叭上才能聽的到,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正常了呢?
另外,將機殼接到三孔的地,有接跟沒接基本上是相同的!
再請各位大大們指教,非常感謝!

网友:
這好像是電不乾淨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