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三星LN37A550液晶電視色彩異常維修

楼主(2012-09-14):
第一次換AS15-Fn_104|

一部三星LN37A550液晶電視,故障原因為影像白霧,色彩異常

型號貼紙

故障畫面

OSD設定選單畫面同樣異常

拆機

直接取下面板TCON,發現左紅框處GAMMA IC AS15-F底部PCB嚴重變色,推測該GAMMA IC已經故障

換上新的AS15-F

組裝回去開機測試

黑白影像均正常

OSD設定選單畫面色調也恢復正常

維修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每次看到狼大測試畫面的那一包0.0 就覺得不愧是狼大...

网友A:
AS15-F這是用吹上去還是手焊??果真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15-F這是用吹上去還是手焊??果真厲害...

第一次換是用吹的+烙鐵小修整,後面有再換兩顆是用烙鐵n_131|

网友:
我是用熱風槍吹下,用烙鐵上回去.比較不會有問題.
我有一次就是用熱風槍吹回去,結果吹到掛點.

楼主:
就看看這顆首換會不會回來囉~

第二次用烙鐵換的BENQ(故障情形是畫面高亮度區異常,也是GAMMA電壓的問題)在剛剛也被認領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