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 TL2003FM 高壓版之疑問?

楼主(2012-09-14):
【賣家保證可以看,只是有臭味???】
上機使用上有聲有影也有背光,一切正常大約數秒,會從機殼飄出裊裊的白煙!

直接拆開內部圖給各位高手,想請教看看上位師傅的思考點為何??

01.鳥瞰圖

02.主板(似乎沒有下毒手)

03.主板之型號
\

04.諧調器(似乎沒有下毒手)

05.重頭戲....超慘的高壓條....3改成2的樣子??

原來白煙的來源是高壓條與燈管接頭的燒毀??
不過,我比較納悶的是...可以將原本一邊3孔的變成只裝2孔的燈管以及為何沒有燒毀了還沒跳保護,可以繼續飄白煙看電視...大誤?

這樣改是不是超危險的啊....
還是只是單純燈管接頭與高壓條短路導致燒毀??....
PS.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改高壓條燒掉接頭....

网友A:
這塊面板是友達20.1吋 燈管是6 燈小口 賣你的人將他改機為4燈小口那不會冒煙才怪,這也是我一直強調不要亂改機的的原因,這台還有一個故障點跟30吋一樣TV 調諧器會故障

网友B:
ㄝ~大仔!
不知冒煙的20吋電視
你買多少COCO?

网友C:
1.改機完還使用一般的透明膠帶固定,相信沒多久就會鬆拖了.
2.那個接頭我都會使用連接器接線,避免SHORT(沒辦法年紀大了,老花+近視)
如果1+2=跳保護 OR 飄白煙+繼續看電視=跳保護===119
建議:維修賺錢也是良心事業:)

网友D:
一整個無言……

原本只要換個6燈小口的高壓板…又快又好,搞到要火燒鐵板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面板是友達20.1吋 燈管是6 燈小口 賣你的人將他改機為4燈小口那不會冒煙才怪,這也是我一直強調不要亂改 ...

感謝playart 大的資訊
目前 調諧器還沒有問題...是看大約1-2分鐘空氣中實在太臭了...所以開殼起來看是高壓條燒毀的問題(無保護機制??)

想要恢復成6 燈小口
烏骨雞學姊有一款,如下圖

現在是這款東元 TL2003FM主板上面接高壓版的8條線的定義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ㄝ~大仔!
不知冒煙的20吋電視
你買多少COCO?

atun 大
一台20吋可以看的電視....(只是塑膠臭味受不了...還有起火隱憂!)
買400元會不會太(貴)丟痞酷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改機完還使用一般的透明膠帶固定,相信沒多久就會鬆拖了.
2.那個接頭我都會使用連接器接線,避免SHORT(沒辦 ...

henrylu500 大說的是  (維修賺錢也是良心事業)

機殼飄出裊裊的白煙....我還以為中元普渡禮數不夠...好兄弟還來拜訪我這台入手的怪怪問題液晶電視

在痞酷看了許多維修文
這樣的接法真的很恐怖(危險)....還第一次看到這樣燒毀是接頭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整個無言……

原本只要換個6燈小口的高壓板…又快又好,搞到要火燒鐵板 ! ...

可能師傅或許手邊剛好沒有6燈小口高壓條

烏骨雞學姊的福利社網址...上面就有便宜的6燈小口高壓條

网友E:
有些高壓公板為了點燈寬容度,保護會很鬆甚至沒有,所以即使有問題也可能不會切斷輸出
為了保險還是改一張好一點的吧

网友F:
會改四燈的高壓板,有幾個情況,
第一個如你們講的手邊沒有六燈的。
第二個他六個燈管其中有一個是損壞的,所以上下放棄一組,因為換燈管有風險
第三個六燈燈管用四燈沒有所謂的保護的問題,四登小口高壓板供給給四隻燈管很正常,迴路也很正常啊,只是他的安裝上面有問題,不曉得為甚麼他的燈口要用焊接,可能焊點沒有焊好,也可能她下層的隔離沒有做好,另外他與AD主板的連接線,為什麼不把PIN取出來重新插到連接口,要用焊的,這些其實都有方法,更加簡易,更加地安全的方法

這個燈管的問題逍遙大都有做好多次的教學跟維修實例,可以參考喔,其實燈管就是一個迴路不要想太複雜

网友G:
這公板一般只能點到17吋燈管.
拿來點20吋燈管當然後果就是燒燬.

ps:WISH老大那就有一組超小板.可以點到24吋.

网友H:
引用 楼主:
atun 大
一台20吋可以看的電視....(只是塑膠臭味受不了...還有起火隱憂!)
買400元會不會太(貴)丟痞酷臉呢 ...

400元那不會貴啦,我去回收場收一台19吋的LCD就要4-500了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感謝playart 大的資訊
目前 調諧器還沒有問題...是看大約1-2分鐘空氣中實在太臭了...所以開殼起來看是高 ...

我用猜的 3VCC    6GND    7ADJ
但是你不能用猜的
電表量一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用猜的 3VCC    6GND    7ADJ
但是你不能用猜的
電表量一下就知道

了解
感謝您的資訊!
會先用電表量量再上機!
不過可能要先等烏骨雞學姊的團購...順便買一張六燈小口來試試看!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400元那不會貴啦,我去回收場收一台19吋的LCD就要4-500了啊

我也買過19吋螢幕LCD...回家還發現有被拆過三手品了
價格也是要400元!

現在故障的液晶螢幕價格也太好了一點!
反倒是19吋良品賣不到千元...這樣倒不如往大尺寸進攻!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也買過19吋螢幕LCD...回家還發現有被拆過三手品了
價格也是要400元!

沒錯~~一台19修好賣不到千元真的累啊~~~我們這17吋也要賣400元不過17吋我都不收了,修好了少人買再加上價格又拉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公板一般只能點到17吋燈管.
拿來點20吋燈管當然後果就是燒燬.

gkjnn 大
感謝您的資訊
不知道gkjnn 大指的是烏骨雞福利社上面有的嗎?
還是要到惠民那邊訂購呢?
懇請gkjnn 大多多指教

想必這塊高壓版有點虛報
如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會改四燈的高壓板,有幾個情況,
第一個如你們講的手邊沒有六燈的。
第二個他六個燈管其中有一個是損壞的, ...

感謝盧大的指導

您所提到的第二點
這個我要先回家確認看看才知道

另外第三點終於讓盧大...幫小弟解惑了(起初還以為沒保護機制...)

网友G:
引用 楼主:
gkjnn 大
感謝您的資訊
不知道gkjnn 大指的是烏骨雞福利社上面有的嗎?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070634846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高壓公板為了點燈寬容度,保護會很鬆甚至沒有,所以即使有問題也可能不會切斷輸出
為了保險還是改一張 ...

若是一般的液晶螢幕LCD,在P+I板上面好像蠻嚴格的說
反倒是液晶 TV-LCD這麼寬鬆

現在小弟知道了!
感謝狼大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070634846

感謝gkjnn大的提供網址!
列入這次團購的清單!
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沒錯~~一台19修好賣不到千元真的累啊~~~我們這17吋也要賣400元不過17吋我都不收了,修好了少人買再加上價 ...

17吋賣400元(故障)
真的有點誇張...這個若不是想練基本功(摸不同機型的機會)...完全提不起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17吋賣400元(故障)
真的有點誇張...這個若不是想練基本功(摸不同機型的機會)...完全提不起勁啊! ...

沒錯~~所以現在19吋以下我都不收了,感覺回收場還比我們好賺

网友:
引用 楼主:
atun 大
一台20吋可以看的電視....(只是塑膠臭味受不了...還有起火隱憂!)
買400元會不會太(貴)丟痞酷臉呢 ...

水喔~

网友:
大家都去回收場搶收練功,原來公訂價250.....17"本來300.現在350,19"賣到400,真的是00XX,更扯的是電視1台要價1000起跳,我都玩不下去了...下不了手....樓上大大說的好.回收場都比我们好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