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行車記錄器改裝USB接行動電源

楼主(2012-09-14):
請問

行車記錄器是用 DC 5V 1.5A

若行動電源最大可到 2A

那 USB 這條線有必要弄個穩壓嗎?

网友:
行動電源不是車充,電壓跟電流蠻穩定的~應該不用再經過穩壓電路了!

最近買了部大陸手機 英派i9300+ ,套餐組搭了個汽車座充,想用但不敢拿來用…
一拆開看…真恐怖…這種能放心用嗎?

請問下…各位大大有在用 12V轉5V 的車充嗎?請問該怎麼選擇?

网友:
哈~這個確實是輸出5V的穩壓IC,不過只能提供100mA的電流,
然後又被LED吃掉10~20mA,只剩下80~90mA囉!!

再看看您的手機的電池容量是多少的,比如是800mA那就大約充電10~15小時能充飽啦。
78L05是100mA的換成7805(沒有L)就變成能提供1A了。

网友:
如果車子不發動,用78L05是可以的。但是發動後,發電機發電回充電池,
電壓起伏不定,突波問題也有,78L05恐撐不久。發動後盡量別用。
PCB銅箔怪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