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Studio 1535 不過電

楼主(2012-09-14):
故障機型: DELL Studio 1535
故障原因: 按開機,電源燈閃一下就整機沒反應.(短路??)
單獨電池或變壓器供電狀況一樣,不過電池可充電.
目視主機板無燒毀元件
確認電源輸入附近的所有電容對地也沒發現有雙向導通的

參考站上DELL Inspiron 600m維修方式(不過這篇是電池能開,不過不能充電)
查電路發現 PR107  約180k 圖上標示240k , 可能是問題點嗎??

請各位大大幫忙教導

另北橋vcc_axm_nctf對地10歐姆左右正常嗎??

1.52 MB, 下載次數: 47

楼主:
有點矇到的維修...
因檢查各電壓輸出都找不到有短路的地方
但後來追查線路發現PQ26 (5678腳)對地阻值只有13歐姆左右,感覺有點低
試著將PQ26拆下,不過對地還是一樣(事後證明這是正常的???)
但PQ26 這顆FDS6676AS 量起來就是怪
拆板上同FDS6676AS (PQ30) 比對,確認PQ26有問題
因買不到FDS6676AS這顆
所以後來改用IRF7862PbF替代
目前可正常開機了

814.77 KB, 下載次數: 33

250.14 KB, 下載次數: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