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RONA冷氣遙控器發送距離問題

楼主(2012-09-14):
問題:遙控器紅外線LED燈用手機看過不會亮 但是離冷氣紅外線接收器很近的時候還是有作用
     請教各位大大 比較偏向是遙控器還是接收器的問題呀???
         還是有哪位大大可以說一下哪個廠牌的萬用遙控器可替用 實在太難找已試用兩種萬用遙控器都沒用
     型號是CS-205C的

网友:
電池電壓檢查過嗎,遙控器紅外線強度不足,把電池拆下,正負極短路幾秒後,重測試看

网友:
可樂娜冷氣是必須要用萬用遙控器沒錯
只是我很納悶為何會不能用

北極熊遙控器

北極熊遙控器
這款有試過嗎
或者將舊品拆開用藥用酒精整片清洗基板試試看
尤其是靠近電池附近的基板

楼主:
電池電壓換新電池也一樣 正負極短路重測還是一樣 得要接近接收器5-10CM的距離才有作用
萬用遙控器 我今天是用北極熊LX-3A和KINYO忘了型號的 難道是接收器影響到距離所以不能用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池電壓換新電池也一樣 正負極短路重測還是一樣 得要接近接收器5-10CM的距離才有作用
萬用遙控器 我今天是 ...

[遙控器紅外線LED燈用手機看過不會亮]

那為何不把它換了呢 ??

如果換了搞不好一切就正常了 !!!

楼主:
LED有換過了還是不會亮 其他的沒有東西可換 而且功力不足完全不知道重哪動手
表面也有用酒精刷過一次

网友:
5-10公分才有反應,那 發射 跟 接收的部分 有一方壞掉。
查一下Q1跟Q2及附近的電阻。或自己買電晶體回來改裝發射電路。
冷氣機裏面也要查看一下,接收IC(金屬皮黑色圓)是否有灰塵或是損壞。
先試一下電燈關掉(最好是晚上試),看遙控距離是否變長。(因為有些會以光二極體當接收).

网友:
你所提供的照片中發現紅點上方電解電容焊腳有異樣
看起來像是電容裡的油流出來所造成
是的話處理起來不太容易

楼主:
改裝發射電路 太高估我了 我頂多會換些壞掉的東東 (不過不太會檢驗 只會看看很明顯的狀況)
冷氣機裏面也要查看一下 還在研究怎麼拆下他的電路板 呵呵怕自己太暴力
隨便搞一下變得不能動就很糟了
電解電容焊腳有異樣? 看不太出來 酒精洗過一遍之前 是有某種液體殘留
感謝各位幫忙 明天再查查看還有啥是我忽略的東東

网友:
電容換掉吧。你態度很皮,想修好東西要靠自己主動多學習,而不是說自已能力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有換過了還是不會亮 其他的沒有東西可換 而且功力不足完全不知道重哪動手
表面也有用酒精刷過一次 ...

LED 的上級 , 放大晶體測測看 !!

放大器壞了也有可能 !!!

网友:
你應該先測一下紅外線發射功能是否正常~
用手機看不會亮~你有用電表測一下發射時的電壓~是否正常~
因為你說靠近5~10cm時會有動作~搖控應該是好的~
只是發射的距離變短~對吧!!
也許最簡單的~你發射管沒焊好造成的~

网友:
play2514 大:看畫面(遙控器紅外線LED燈用手機看過不會亮)有可能(紅外線LED)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