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請教各位你的數位三用電錶的電池

楼主(2012-09-14):
請教各位你的數位三用電錶的9V電池是用鹹性的還是一般的,由於目前我都用一般的電池,裝鹹性的會不會有電流過大的問題?

网友:
不會阿.....裝鹹性還好吧....起碼使用時間較久

网友A:
我都是用可充電鋰電池............因為常常忘了關電源。

网友:
應該是電壓過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可充電鋰電池............因為常常忘了關電源。

怎麼根我一樣常常忘記關!
不過我還是照樣用鹼性電池...

网友:
我都有用過...............感覺沒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可充電鋰電池............因為常常忘了關電源。

有 9 V 的可充電鋰電池嗎?價位大概多少?

我的 9V 電池也用的愈來愈多,想給它 “環保” 一下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