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普騰電視LCD LC-37F油畫

楼主(2012-09-14):
普騰電視LCD LC-37F油畫
油畫
邏輯版 GM1 12v GM2 10.27v GM3 9.7v GM4 9.41v GM5 9.49v GM6 10.9v
           GM7 8.93v GM8 7.88v GM9 7.64v GM10 6.05v GM11 5.37v GM12 4.6v
           GM13 4.05v GM14 3.9v GM15 3.72v GM16 3.0v GM17 2.45v GM18 0.5v

网友A:
看不出來...

网友:
GM5 9.49v
GM6 10.9v

這兩組電出問題,看從哪顆IC拉出來,就OK啦:)

楼主:
LONG大: 趕快來量看看 請問是不是從哪顆IC拉出來就是那IC的問題 會不會跟面板有關係 謝謝

网友:
很明顯是GAMMA電壓出問題,

所以T-CON問題比較大,

右上五顆其中一顆IC有問題,

換掉應該就好了

楼主:
LONG大:謝謝你 請問邏輯版跟面板要怎麼區分是邏輯版故障或面板故障

网友B:
最快方式換個板子交換測試了=_="

不然只能憑經驗了,或是PO照片讓其他人幫您鑑定囉:)

楼主:
引用 网友C:

duncan大:太神了 謝謝你(剛看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快方式換個板子交換測試了=_="

不然只能憑經驗了,或是PO照片讓其他人幫您鑑定囉

LONG大:邏輯版如果無負載(面板)好壞會不會準
因為有一台國際37吋LCD也是GM故障 以換過AS19沒有好 客戶以換新 改天再PO 這台是客戶的比較優先修理 謝謝

网友B:
T-CON可以獨立給電源給它測試電壓,

上電前先搞清楚輸入電壓該用多少,不然會燒零件。

但要量訊號那方面,可能要給它訊號測試了,這方面要問其他大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ON可以獨立給電源給它測試電壓,

上電前先搞清楚輸入電壓該用多少,不然會燒零件。

LONG大:有點概念了 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duncan 大:疑....GAMMA電壓好像都正常.請問是面板NG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ON可以獨立給電源給它測試電壓,

上電前先搞清楚輸入電壓該用多少,不然會燒零件。

LONG 大:如果以duncan 大的GAMMA電壓.應該是正常.還有可能那裡有問題.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來...

pkshu 大:那裡看不出來?

网友B:
duncan大貼的圖是以鄧大上面po的電壓去跑的,

9.49v跟10.9v 明顯上升,所以有問題。

正常後面的電壓不會比前一個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ncan大貼的圖是以鄧大上面po的電壓去跑的,

9.49v跟10.9v 明顯上升,所以有問題。

LONG 大:謝謝 是我會錯意.我說奇怪.GM不過階梯電壓.怎麼(原理)有變動.duncan 大是畫出來.看比較清楚......阿井底之蛙

网友D:
就那幾棵分壓ic有問題,換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那幾棵分壓ic有問題,換掉就可以了

盧大:已向你購買(HX8904SB )就是要換這台.順便問一下.寄出了沒?謝謝

网友:
寄出了,應該明天到,我只有寄一棵喔

楼主:
各位高手請問HX8904SB代用HX8904SA可以嗎 .剛換好畫面正常.約五小時後NG.....如果可以代用就是還有問題...請高手告知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請問HX8904SB代用HX8904SA可以嗎 .剛換好畫面正常.約五小時後NG.....如果可以代用就是還有問題... ...

樓主……請問您……還是同一個 gamma 電壓出問題嗎 ?

楼主:
su_fei 大:已經組合起來了(等等再拆)因為故障一樣.(抱歉)沒有再確定.確定後回報.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請問您……還是同一個 gamma 電壓出問題嗎 ?

su_fei 大:真的不同棵.(溫度差很多).....要等盧大的ic了.感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su_fei 大:真的不同棵.(溫度差很多).....要等盧大的ic了.感謝

鄧大…… 您這片 T-con 上的 gamma ic ,可能要考慮同型的一次換新 !

楼主:
su_fei 大:是的.要同型的一次換新.那(HX8904SA)是可以代用嗎....如可代用要四棵一次換了.以免(重修) 感謝

网友F:
等待大大成功!!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請問HX8904SB代用HX8904SA可以嗎 .剛換好畫面正常.約五小時後NG.....如果可以代用就是還有問題... ...

再補焊試試.有可能沒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鄧大…… 您這片 T-con 上的 gamma ic ,可能要考慮同型的一次換新 !

su_fei 大同型的一次換新)大哥你有代用過HX8904SB代用HX8904SA嗎.盧大那裡沒有HX8904SB.還是要換一塊邏辑板?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等待大大成功!!

eereer12 大:希望是.修理LCD(零件)好像比CRT爛很多.不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補焊試試.有可能沒焊好.

gkjnn 大:剛剛又看了確認一下.沒空焊.....還是再補焊看看.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eereer12 大:希望是.修理LCD(零件)好像比CRT爛很多.不穩定

鄧大~~都已經成功5小時!!
代表應該就是那~~可能一次要四顆?跟評估一下整片差價??
大大會修CRT~~小弟只是初學!
感謝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補焊試試.有可能沒焊好.

gkjnn 大:有重新再補焊(開機約15分後).結果還是一樣.有一顆溫度特別高?還是別的地方有ng.感謝

网友G:
引用 楼主:
gkjnn 大:有重新再補焊(開機約15分後).結果還是一樣.有一顆溫度特別高?還是別的地方有ng.感謝 ...

您有再測測橘子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有再測測橘子電壓嗎?

gkjnn 大:有再測測橘子電壓.有一直再遞減.感謝

网友H:
我已經傳訊息給你~^^自己看看~祝你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已經傳訊息給你~^^自己看看~祝你完修

jackhiphop 大:已收到訊息.我試試看.感謝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su_fei 大同型的一次換新)大哥你有代用過HX8904SB代用HX8904SA嗎.盧大那裡沒有HX8904SB.還是要換一塊邏 ...

鄧大……小弟代用過,沒問題…!

請安心服用 !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鄧大……小弟代用過,沒問題…!

請安心服用 !

不早點說
我都沒有等到 明牌
就是再(等)這句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鄧大……小弟代用過,沒問題…!

請安心服用 !

su_fei 大:有(老獅)代用過.我就安心了.感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I:
不早點說
我都沒有等到 明牌
就是再(等)這句話啦

wecan大大 … 吼…您為什麼不早點問…???

這個問題在 26 吋上就有出現了… !
那時沒零件可買…都嘛殺肉,今年初到沒屋頂的一查……很好買 !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早點說
我都沒有等到 明牌
就是再(等)這句話啦

wecan 大:你終於(現身)

网友I:
引用 网友E:
wecan大大 … 吼…您為什麼不早點問…???

這個問題在 26 吋上就有出現了…(cpt 的) ! ...

沒有啦
我是出來(喇第賽)的
早就完修了
是要您 早點說出 讓維修者 早交機
雙方都很(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你終於(現身)

還好是(獻身).......
不是失身............
還好不是(處子之身)
不然(虧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沒有啦
我是出來(喇第賽)的
早就完修了

哥哥 ……小弟是有苦水的…

保密條約…不能直接破題,上手會念的會少很多很多的件 !
這篇您看一下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86&highlight=hx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哥哥 ……小弟是有苦水的…

保密條約…不能直接破題,上手會念的會少很多很多的件 ! ...

保密條約
這4個字 也是一些維修的(痛)

很多人 不知道  所以(發點言)
不是不說 是不能說
不是不點 是不能點
所以不是(藏私)是真有難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哥哥 ……小弟是有苦水的…

保密條約…不能直接破題,上手會念的會少很多很多的件 ! ...

su_fei 大:難怪喔.以su_fei 大的技術.我心知肚明.這是小兒科而已.沒關係慢慢練技術.還是很謝謝你

网友E:
引用 楼主:
su_fei 大:難怪喔.以su_fei 大的技術.我心知肚明.這是小兒科而已.沒關係慢慢練技術.還是很謝謝你 ...

鄧大……您真的太抬舉小弟我了…

小弟我懂的不多,只是皮毛…,
還希望版上的眾前輩多多教導小弟 !

楼主:
引用 网友I:
保密條約
這4個字 也是一些維修的(痛)
很多人 不知道  所以(發點言)

wecan 大:還沒修好.指示一下麻

网友I:
su_fei 大
說得 照作  就可以完修喔
我是出來 (辣笛賽)的 找人聊天
莫怪

楼主:
引用 网友E:
鄧大……您真的太抬舉小弟我了…

小弟我懂的不多,只是皮毛…,

su_fei 大:我有看過su_fei 大回文.也是高手之一.回我的問題有一點太(保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su_fei 大
說得 照作  就可以完修喔
我是出來 (辣笛賽)的 找人聊天

wecan 大說得 照作  就可以完修喔 ).....就是還沒好還有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 大說得 照作  就可以完修喔 ).....就是還沒好還有故障

4各換成一樣
就可以完修

网友E:
引用 楼主:
su_fei 大:我有看過su_fei 大回文.也是高手之一.回我的問題有一點太(保守)了

下次看到這棵 ic 的問題,直接量 1-3、5-7、8-10、12-14 ,共4 組
其中 3、5、10、12 當輸入端來看,
而 1、7、8、14 當輸出端來看。(以4及11pin 為中心,向左右展往,接近中心的為輸入端,四個角的腳位為輸出端)
電壓要非常接近,如有壓差……就是這一組掛了 !
這跟 as系列的量測一樣,只是as系列要記 in ' out 組,
但這系列的用5棵,找相對輸出入腳位容易,只要量一次對應關係,您就很難忘記 !

楼主:
引用 楼主:
su_fei 大:我有看過su_fei 大回文.也是高手之一.回我的問題有一點太(保守)了

su_fei 大請再去45樓看一下)我看了2便不是換HX8904SB就OK.但我的不OK阿

网友E:
引用 楼主:
su_fei 大請再去45樓看一下)我看了2便不是換HX8904SB就OK.但我的不OK阿

小弟我又不懂了… 您現在不是油畫嗎 ?
換了一次ic , 開機沒多久又油畫了 ,是不是 ?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次看到這棵 ic 的問題,直接量 1-3、5-7、8-10、12-14 ,共4 組
其中 3、5、10、12 當輸入端來看,
而  ...

su_fei 大:理解不出來.HX8904SB不是只有14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su_fei 大:理解不出來.HX8904SB不是只有14腳

立馬來電…小弟今晚不睡了 !
小弟我跟您拼了……
不對……
是跟您那台電視拼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我又不懂了… 您現在不是油畫嗎 ?
換了一次ic , 開機沒多久又油畫了 ,是不是 ? ...

su_fei 大:本來是油畫.GM電壓不正常.換好後正常.5小時後變油畫.還有一點明暗.(冷機正常.開機後15分後就油畫.還有一點明暗).懷疑IC(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立馬來電…小弟今晚不睡了 !

su_fei 大:抱歉我沒你的電話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大哥教導 謝謝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哥教導 謝謝你

試試看吧 …小弟我也不一定是對的…
希望不是面板的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哥教導 謝謝你

修理6 天了, 換塊好的T-CON問題見真相

楼主:
正一 大:沒關係啦.這是學習必然的.只是對客戶較不好交代 謝謝關心

网友:
加油,努力過必留下痕跡,下次就該你教導別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