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烤箱溫度無法加熱到指定溫度

楼主(2012-09-14):
家裡有一台大同炫風式電烤箱,最近因溫度控制器壞了,換了新的溫度控制器,但是溫度設定在100度之前的溫度都無法加熱,設定再100度時加熱後約5分鐘就停止加熱,用溫度器測量溫度也祇有50度,請問各位先進這是那裏有問題?

网友:
換了新的溫度控制器
還要將溫度感溫鋼片上的異物清裡乾淨
還得將鋼片旁邊的溫度調整螺絲重調修正過才能使用
如果鋼片上有任何裂痕也要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