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K8VM800MAE開機不跑碼CPU無供電求助
火..

楼主(2012-09-15):
K8VM800MAE開機不跑碼CPU無供電求助 照片

狀況:
1. 開關機OK
2. 不跑碼----
3. 假負載測CPU:
    CPU內核:0
    VTT: 1.25V
    PG: 0.29V
    時鐘: 0.40-0.56V
    其它都是0
撿測CPU供電:
4. 上管K3570--D極:12V G.S:0
5. 下管K3572都沒有電壓 S腳接地
6. 上管G腳皆導通
7. 上下管G腳分別接到6601及6602
如何維修請先進們指教
THX

网友A:
PWM晶片似乎沒工作.....ISL6599工作條件滿足沒有?

場效電晶體有無故障?

网友B:
你先量一下28腳EN信號是否為1.23以上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晶片似乎沒工作.....ISL6599工作條件滿足沒有?

場效電晶體有無故障?

上管及下管D腳及S腳間蜂鳴檔測都有476-860應屬正常?
ISL6559待查接腳定義再測看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量一下28腳EN信號是否為1.23以上電壓

ISL6559#28測沒有電壓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晶片似乎沒工作.....ISL6599工作條件滿足沒有?

場效電晶體有無故障?

#28測無電壓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晶片似乎沒工作.....ISL6599工作條件滿足沒有?

場效電晶體有無故障?

轉貼6559示意圖 請指教

网友C:
我修了兩片 775 的主板 現在蠻有心得的 !!

使用 cpu 假負載 !!

1. 測 cpu 座是否虛焊 !!!
2. vtt_ok 是否正常 !!!

以上正常的話再測 !!

1. 管理 ic  vcc 是否正常 !!! (5v 以上)
2. 28 pin EN 是否高態 !!! (1.2v~1.25v)
3. vid 的組合是否正確 !!!

如果以上都正常 那不排除 isl 6559 故障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了兩片 775 的主板 現在蠻有心得的 !!

使用 cpu 假負載 !!

使用 cpu 假負載 !!

1. 測 cpu 座是否虛焊 !!!
2. vtt_ok 是否正常 !!!

以上正常的話再測 !!

1. 管理 ic  vcc 是否正常 !!! (5v 以上)
2. 28 pin EN 是否高態 !!! (1.2v~1.25v)
3. vid 的組合是否正確 !!!

如果以上都正常 那不排除 isl 6559 故障 !!!
敬覆如下
1. CPU座是否虛焊  如何測得?
2. vtt有1.25v 正常否
3. ISL 6559的VCC待測#16腳
4. #28 pin EN 測無電平
3. vid的組合由何得知是否正確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修了兩片 775 的主板 現在蠻有心得的 !!

使用 cpu 假負載 !!

ISL6559CB#16pin VCC測得5.0V
#28 pin EN: 0V
THX

网友B:
往EN信號跑線...應該你會跑到一個3極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使用 cpu 假負載 !!

1. 測 cpu 座是否虛焊 !!!

CPU 座是否虛焊 !!

使用帶燈假負載 !!!

VTT 1.25 是正常的 !!

應該還有一個 VTT_OK

是由 cpu 這邊發出的 !!!

這有先後關係 ~~ 所以要先確上述是否正常 !!

才能繼續往下檢查 !!!

ISL 6559 的 28pin 應該是

由 cpu 的 vtt_ok 過來的 !!!

vid 的組合你可以參考 isl 6559 的資料內有提到 !! (自己要作功課)

其他的問題你應該先看一下以前的文章 !!

這樣修起來會比較順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往EN信號跑線...應該你會跑到一個3極管

1. 0ISL6559#28EN跑線併接2個3極管k72的b腳及1個1k電阻
2. 其中1個k72的e腳接1隻8pin的LM393的#1pin  此腳測得0.13v;  LM393的#8pin有5.10v電壓
依照G31M-S2L電路圖 EN信號是從VTT_PWRGD來的?
由此可以判斷是LM393故障嗎?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 座是否虛焊 !!

使用帶燈假負載 !!!

1. 我用CPU假負載測  只能測8個點的電壓  準備買個帶燈的
2. 技嘉電路圖是VTT_PWRGD接PWM的EN
3. 跑線ISL6559#28pin並接2個K72/58三極管的b腳, 以及1個1k的電阻, 其中的1個K72的e極接到8pin的LM393的#1腳,
    此腳測得電壓為0.13v LM393#8pin測電壓有5.10v
是否可以研判是這個 LM393故障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我用CPU假負載測  只能測8個點的電壓  準備買個帶燈的
2. 技嘉電路圖是VTT_PWRGD接PWM的EN
3. 跑線ISL ...

技嘉電路圖是 VTT_PWRGD接PWM的EN
那你現在 28pin 不是低電位嗎 ???
那問題就是在 CPU 座這邊 !!!
因為這個 VTT_OK 是由 CPU 收到 VTT 後
才發出 VTT_OK !!!

那你裝上真u 再量一次 28pin  是否還是低電位 ???

如果是那你的 cpu 座虛焊的可能性就大增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嘉電路圖是 VTT_PWRGD接PWM的EN
那你現在 28pin 不是低電位嗎 ???
那問題就是在 CPU 座這邊 !!!

**我有一張GA-EP43-DS3L 上面印有 PCIEX16. PCIEX1-2. PCIEX1-3......
    不知道是您要的嗎?
1. 上真的CPU  #28pin電壓沒有變, 是0v
2. 把錯誤的刪除了
3. 依照跑線; EN接K72b腳 k72e腳接LM393(DUAL DIFFERENTIAL COMPARATOS)
    #1pin,   LM393#8pin  有VCC5.10V
4. 是否LM393故障?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張GA-EP43-DS3L 上面印有 PCIEX16. PCIEX1-2. PCIEX1-3......
    不知道是您要的嗎?
1. 上真的C ...

是否可把圖紙貼上來再確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把圖紙貼上來再確認 !!

我把VTT_PWRGD前面的電路圖
請您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可把圖紙貼上來再確認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 機板 型號 是 ???  k8vm800mae ??? 還是 EP43-QXX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VTT_PWRGD前面的電路圖
請您指教

那你現在 lm324 這 3 腳電壓各為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現在 lm324 這 3 腳電壓各為何 ???

lm324是指那一個元件
是K72嗎?
b: 0V, e:0.15V, c: 0v,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lm324是指那一個元件
是K72嗎?
b: 0V, e:0.15V, c: 0v,

電路圖上 不是有顆 LM 324 嗎 ?? (還是 LM 393 )

k72 是什麼 ??

晶體嗎 ???

你能大概畫一下電路嗎 ??

楼主:
LM393八腳雙差異比較器(如上圖)
#1. ouput A: 實測 0.13v 接k72三極管e極, b極接ISL6559#28EN: 0V電壓
#2. Inverting Input A: 2.5V
#3. Non-Inverting Input A: 1.7V
#4. GND
#5. Non-Inverting Input B: 0V
#6. Inverting Input B:0V
#7. Output B: 1.1V
#8. V+: 5.10V LM393-12.jpg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LM393八腳雙差異比較器(如上圖)
#1. ouput A: 實測 0.13v 接k72三極管e極, b極接ISL6559#28EN: 0V電壓
#2.  ...

如你圖所示 !! 我認為不是很合理 !!!

因為 EN 為一輸入端 , 接晶體的 B 極 , 這樣如何讓他高態 ???

你能確定 K27 是一顆晶體 , 你把 smd 晶體編號 po 上來 !!!

這電路需要再確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你圖所示 !! 我認為不是很合理 !!!

因為 EN 為一輸入端 , 接晶體的 B 極 , 這樣如何讓他高態 ???

我貼2張照片請您指導;
2個K72/58三極管的編號為Q1及Q64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貼2張照片請您指導;

2個K72/58三極管的編號為Q1及Q64

這才是這顆 smd 真正的資料 !!! (自己要作功課哦 !!)

這兩顆晶體三支腳各接到哪 ???

請明白的畫出來 !!!

並標明腳位及電壓 !!!  (G . D . S ) (請在安裝上 , 假負載時測量)

相關電阻要一並畫出 !!!

p.s  :  如果我沒猜錯 !! EN 腳應接在 D 極 , LM 393 應接到 G 極 ,  S 接地 !!!

         請自己實際測量 !!!  (一切數據 請在裝上假負載 或 真 u 時量測 )

          小心量測請勿短路 !!!

楼主:
您說的正確
EN接K72的D極, K72的G極接LM393的#1 pin S極接地
(我把K72MOSFET誤判為三極管了)
LM393#1 pin有0.13V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才是這顆 smd 真正的資料 !!! (自己要作功課哦 !!)

LM393八個pin測得數據:
1.  0.13V
2.  2.5V
3.  1.9V
4.  0
5.  0
6.  0
7.  1.1V
8.  5V+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說的正確
EN接K72的D極, K72的G極接LM393的#1 pin S極接地
(我把K72MOSFET誤判為三極管了)

你有實際下去測嗎 ??? (很重要)

如果是這樣那麼 D 腳應該會接其他的元件 !!

网友:
引用 楼主:
LM393八個pin測得數據:
1.  0.13V
2.  2.5V

如果電路是你說的那樣 !!
那這就沒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才是這顆 smd 真正的資料 !!! (自己要作功課哦 !!)

故障情況改變了:
剛剛再測時發現
上管的9支腳都有12V電壓
(原來G and S都沒有電壓的)
上電開關機正常
請指教
thx

网友D:
咦......上管連G,S都有12V?   這樣不是打穿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故障情況改變了:
剛剛再測時發現
上管的9支腳都有12V電壓

那你就重新再測一遍 !!

VTT    VTT_PWGOOD    CPUPWGOOD

ISL EN  電壓 ??

上管 下管 MOS 各腳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就重新再測一遍 !!

VTT    VTT_PWGOOD    CPUPWGOOD

上假CPU開機起動後馬上關機
光板子測:
上管:3支腳都12V
下管: D接上管S12V,   G無電壓 S接地
ISL#28EN測無電壓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咦......上管連G,S都有12V?   這樣不是打穿了?

應該是吧
3隻外觀毫無異樣
測電阻也一樣
如何判斷那一隻故障?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假CPU開機起動後馬上關機
光板子測:
上管:3支腳都12V

那上管被打穿了 !!!

你用電錶測一下 上管 G S 的阻值 !!

有無短路 !!!

最好是上管 全部 請下來 測 !!

順便更換新品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上管被打穿了 !!!

你用電錶測一下 上管 G S 的阻值 !!

上管G.S相對阻值分別為0.5歐, 16歐, 無窮大(打200歐檔測)
對地有阻值  未短路
上管拆焊時 使用熱風槍 電容器太接近 如何避免燒壞它
是否以使用烙鐵比較安全?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管G.S相對阻值分別為0.5歐, 16歐, 無窮大(打200歐檔測)
對地有阻值  未短路
上管拆焊時 使用熱風槍 電 ...

G.S 0.5 就是短路了 !!

請不要再上電測試哦 !!

不要嫌麻煩 !!  我是先把礙事的電容或其他元件 一律先請下來 !!

用烙鐵也有空間啊 !! 你這個一定要先把那些礙事的傢伙請下 !!!

請下來板子測一下阻值 !!!

還有下管也要測 !!!

確定正常了再把好的上管裝回去 !!

電容可以先不用裝 !!!

楼主:
受教了
我會試試更換
我有約100個不同的拆機MOSFET, 想找K3570代用品, 可有方法?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了
我會試試更換
我有約100個不同的拆機MOSFET, 想找K3570代用品, 可有方法?

看資料手冊囉 !!

站內文章有提過 !!

不妨找看看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受教了
我會試試更換
我有約100個不同的拆機MOSFET, 想找K3570代用品, 可有方法?

這篇文章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1402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篇文章給你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14026-1-1.html

      Thanks and Regar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才是這顆 smd 真正的資料 !!! (自己要作功課哦 !!)

1. 上管K3570*3只都請下來了, 撿測是依次序的第三個被擊穿了, 已買了4個回來待更換.
2. 現在上電開關機都OK
3. 上管電壓: D/12V,   G/0.13V,   S/0.13V (3只一樣)
    下管: D/0.13V,  G/0,   S/0
    驅動芯片HIP6601  #6 VCC12+    #3pin PWM 12+     #1 UGATE:0V
                  HIP6602  #14 VCC12+  #1&2 PWM 2.50V  #9&12 UGATE 0.23V
    PWM/ISL6559:
            VCC#16: 5V+    PWM#17/21/22: 2050V    EN#28pin: 0V
***上管G極的控制電壓要如何找回來?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上管K3570*3只都請下來了, 撿測是依次序的第三個被擊穿了, 已買了4個回來待更換.
2. 現在上電開關機都 ...

最主要是 ISL6559 的 EN 28 要有高態 !!!

ISL6559 才會工作 !!!

而這個 EN 28 跟 VTT_ok 有關 !!

上次查到 k27 D 腳 , 如果你跟我說的是正確的 !!

那麼 D 腳應該會有接入一電源 !!!

所以你仔細找一下 D 極是否有接到其他的元件 !!

沒有圖紙你也沒有畫出相關電路 !!!

用說的是有點難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主要是 ISL6559 的 EN 28 要有高態 !!!

ISL6559 才會工作 !!!

我一直在為下面的疑惑在打轉, 不得其解,
1.  ISL6559PWM#28pin與VTT_OK有關.
2. CPU運作後才有VTT_OK高態給#28pinEN, 才能使6559產生PWM1給驅動芯片HIP6601
3. 6601再輸出UGATE給上管G極及LGATE給下管G極, 控制VCORE
4. CPU有了供電壓, 它才開始運作
5. 好像有點矛盾, 百思不得其解, EN似乎不須等待CPU運作?
THX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在為下面的疑惑在打轉, 不得其解,
1.  ISL6559PWM#28pin與VTT_OK有關.
2. CPU運作後才有VTT_OK高態 ...

應該不是說 CPU 運作 ~~ 沒有 供應 cpu 電源怎麼會運作 !!! (VTT 為初始化電源)

應該說是先前的準備工作 !!! 主要設備都待命準備好了 , cpu 才會開始工作 !!!

所以 CPU 得到 VTT 以後 , 會組合出 VTT_OK  然後接 往 isl 6559 EN 28 高態 !!!

isl 收到 en 後 會送出 VM_P.G 給 CPU , CPU 收到後 會發出 CPU_P.G  給北橋 開始 reset ~~

這裡指的 CPU 並不是說 cpu 運作 !! 你裝假負載的目的 !!

就是讓那些電路可以組合出 VTT_OK

說白話一點 , 就是 CPU 得到 VTT 以後 , 如果本身及線路正常 , 他就會告訴管理 ic (VTT_OK) 說我準備好

了 , 管理 ic 收到以後 , 會告訴 CPU 說 我準備好了 (VM_P.G) , 這時己經送電了 , CPU 收到電壓正確後 ,

會向其他設備發出 cpu_pg 然後 開始 reset ..................

网友C:
所以說我告訴你 , CPU 座如果虛焊 , 那你就有可能得不到 VTT_OK 囉 !!!

一開始我要你確認 CPU 座 是否虛焊的目的 !!!

當 CPU 座正常 你再查通往 isl 的線路元件是否正常 !!!

告訴你 EN 一定要先有 !!! 不用懷疑啦 !!!

沒有 EN  isl 就是不工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說我告訴你 , CPU 座如果虛焊 , 那你就有可能得不到 VTT_OK 囉 !!!

一開始我要你確認 CPU 座 是否虛焊 ...

您早!
我從看圖學修電腦主板抄一段如下:
1. 按下開機按鍵後, ATX輸出+12V電壓, 加到PWM/ISL6559的VCC腳, 為PWM芯片提供工作電壓.
2. ATX電源輸出電源正常信號經處理後, 送到PWM得PGOOD腳, 使PWM復位, 開始振蕩, 輸出4路PWM1-4波形信號.
3. ISL6559#28EN是使能控制端, 控制信號由I/O芯片輸出EN_PWM(不是VTT_OK, ISL6556B有一個ENLL腳接VTT_PWRGD)
    正常工作時, 電壓高於1.24V.

我在跑線找I/O與EN間的連結, 卻毫無結果; 同時在
找為什麼ISL6229沒有PGOOD信號, 它應該經保險電阻與ATX#8相接?
是因為ISL6559沒有PGOOD復位不會工作嗎?(與EN沒有關係?)
THX

网友D:
基本原理是那樣沒錯,不過在實際電路的應用上會有不同

所以書上的可以參照,但是在機板上面你去找的話不一定找得到

舉例來說吧,ADP3181的datasheet裡,應用電路範例是說VCC是由12V供電,經由一個10歐姆的電組後進入28pin

不過實際上在板子上面,我看到的是兩個4.3歐姆的電阻串聯

但是我個人對於 2. 這段話有很大的疑問,讓我們看一下isl6559的datasheet

注意一下PGOOD這個腳的箭頭方向,是往外的啊,表示這是個輸出腳

我們再接著看一下DATASHEET裡對於這幾個PIN腳的敘述:

PGOOD腳:  第一行有個關鍵字OUTPUT(輸出)

然後它提到,這個腳位會被拉到低電位,當VDIFF腳的電壓低於VID SETTING(也就是VID組合要求的CPU電壓) 350mv

或是當VDIFF回饋回來的電壓大於2.2V

所以我們知道,當VCORE電壓不正常時,PGOOD會被強制拉到低電位,會斷電來避免更大的損害

當然也可以這麼說,當輸出的VCORE在範圍內時,PGOOD電位被拉至高電位,有些DATASHEET裡是這樣寫

EN腳這個使致能腳,講的是EN電壓要高於1.23V才會ENABLE ISL6559這個IC

看一下方塊圖可能會更好理解上面這段話

綠色圈起來處包括了VCC跟EN,可以看到EN腳那邊有個敘述裡提到的1.23V比較電壓

從圖上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到,POR AND SOFT-START要順利工作,VCC跟EN都是必要的

這也就是說,我們會先檢測看看這兩個PIN腳的電壓是不是有到位,藉以判斷是不是符合IC的工作條件

PGOOD這邊,可以看到前端有個NOR GATE,如果我沒看錯的話

劃紅線處我們可以找到敘述裡提到的350mv跟2.2v,這兩個條件任一個成立,都會讓PGOOD低電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基本原理是那樣沒錯,不過在實際電路的應用上會有不同

所以書上的可以參照,但是在機板上面你去找的話不一定 ...

謝謝您的指教
我已列印下您的文章, 以便仔細研讀
ISL6559#26PGOOD看DATASHEET, 應該是它運作後輸出到VRMGD
不知道為什麼, 看圖這本書寫: ATX PWRGOOD給ISL6559信號,
才開始振蕩後輸出PWM1-4, 那裡有錯, 應已明白了.
*. ISL6559的運作, 是否1. #16VCC加電+12V 2. #28EN 輸入1.24V以上的電壓?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早!
我從看圖學修電腦主板抄一段如下:
1. 按下開機按鍵後, ATX輸出+12V電壓, 加到PWM/ISL6559的VCC腳,  ...

51 樓大大已經說的很明白 !!

因為我們沒有實際的電路圖 , 但是原則上不會變的 , 既然你懷疑 EN 的來源 , 那你大可從 ISL 的 en

腳往外追查 , 過種是很辛苦 (對我來說) , 就可以知道結果如何 !!

我只是依正常的程序告訴你 !!!

你想一下如果不是由 CPU 這邊發出準備好的訊號給 ISL , 那麼 cpu 一旦有問題 , 是否一樣送電給它 !!

那會造成什麼問題呢 ???

[ 我在跑線找I/O與EN間的連結, 卻毫無結果; 同時在
找為什麼ISL6229沒有PGOOD信號, 它應該經保險電阻與ATX#8相接?
  是因為ISL6559沒有PGOOD復位不會工作嗎?(與EN沒有關係?)
]

我已經明白的告訴你 , 先後問題了你找 PGood (VM-PG)  , 有點 [本末倒置] , 沒有 EN 訊號 isl怎麼會

發出 PGood (VM_P.G) 呢 ???

先不用管 是不是 VTT_OK 接到 en 28 , 你直接查 en 腳接哪邊 , 把答案告訴我們 !!

先前問你的問題 , 你似乎都沒有回答 , k27 的 D 極 然後呢 ????

重點這是在這裡 !!!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 樓大大已經說的很明白 !!

因為我們沒有實際的電路圖 , 但是原則上不會變的 , 既然你懷疑 EN 的來源 , ...

應該是您說的才對, 我看的那本書本末倒置了.
ISL6559#28EN接K72的D極, k72的G極接LM393#1pin, K72的S極接地, K72的D極有一條細線,
上天下地穿到電池座底下, 像老鼠鑽到洞裡, 折騰2天了.
從EN往前跑線很辛苦, 整張板子都刷幾遍了, 還是找不出來?
DATASHEET上ISL6559典型的應用電路圖上, 為什麼沒有畫出#28EN?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應該是您說的才對, 我看的那本書本末倒置了.
ISL6559#28EN接K72的D極, k72的G極接LM393#1pin, K72的S極接 ...

你有加 銅刷 下去找嗎 ??

沒辦法 D 腳是重點 , 一定要找出來 !!!

電池座拆下就是 !! 那還算是小問題 !! 如果鑽到 PCI 或是 IDE 那才叫辛苦 !!!

這個資料只提供基本的連接 , 有些是一定要接 , 它會省略不畫 !!

像 VCC 或 GND 他可能只有標示 , 卻沒有畫連接線路 !!

這個很正常啊 !!!

慢慢找吧 !! 我有時候一塊主機板修了一年之久 !!

當然不是每天 ~~ 是想到就拿出來測一測 !!

終有一天會找到問題所在 !!

网友D:
引用 楼主:
應該是您說的才對, 我看的那本書本末倒置了.
ISL6559#28EN接K72的D極, k72的G極接LM393#1pin, K72的S極接 ...

以IC廠家來說,他只要告訴用的人說,我這顆IC要怎麼用
所以它只會跟你說,你EN腳位要提供我一個1.23v以上的電壓給IC
至於那個電壓怎麼給,就是主機板廠商的問題了
IC廠商管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IC廠家來說,他只要告訴用的人說,我這顆IC要怎麼用
所以它只會跟你說,你EN腳位要提供我一個1.23v以上的 ...

謝謝指教
請教您LM393的功能
pin1: Output A
pin2: Inverting Input A
pin3: Non-Inverting Input A
pin4: Gnd
pin5: Non-Inverting Input B
pin6: Inverting Input B
pin7: Out B
pin8: V+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有加 銅刷 下去找嗎 ??

沒辦法 D 腳是重點 , 一定要找出來 !!!

跑線用CorelDraw畫圖, 畫了一張很不完整的圖, 貼上請您指教;
另外是LM393的, 它的4.5.6三支腳都與地導通, 我不了解它的功能, 無法研判好壞,
我想把它換掉看看?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跑線用CorelDraw畫圖, 畫了一張很不完整的圖, 貼上請您指教;
另外是LM393的, 它的4.5.6三支腳都與地導通, ...

右邊那個 k72 要類似左邊那樣有接一個 PWR+

因為所有的都是輸入端 , 必定要有接一個輸出電源 !!

所以 10k 那端你還是找不到是吧 !!!

LM 393 壞掉的可能性不高 !!

而且看起來也沒有壞 !!!

K72 中間 跟左邊 兩顆 k72 測一下有無故障 !!!

最好是 取下來 試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邊那個 k72 要類似左邊那樣有接一個 PWR+

因為所有的都是輸入端 , 必定要有接一個輸出電源 !!

我下了左邊3個k72及1個w1p測阻值,
D-S都有586的阻值(蜂鳴檔) D-G為1
應屬正常?
EN/D的電源還沒有找到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下了左邊3個k72及1個w1p測阻值,
D-S都有586的阻值(蜂鳴檔) D-G為1
應屬正常?

原則上測量 mos  請使用二極檔 !!

D-S  S-D  D-G  G-D  D-S  S-D  S-G  G-S

如何正確量測 , 請參閱站內文章 !!!!

另外中間那個 k72 電路就接這樣而已嗎 ??

感覺怪怪的 !!!

右邊 3 顆 倒過來的 k72 正常嗎 ???

也有可能是某元件故障 , 而把電壓拉下去 !!

這就比較難找出來了 !!!

isl 本身故障也有可能會造成 EN 被拉下 !!

网友:
找到一個GA-K8VM800的電路圖
這塊主機板也是用ISL6559的
找一下關鍵字"VCORE_EN"   大概在第6頁處,有提到VCORE_EN的電路
有看到393這個比較器,可以參考這個電路看看,不過實際線路還是要跑才會知道

网友:
AMD大概時序
VDDA_EN:開啟2.5VCPU供電>>VCORE_EN:CPU供電開啟信號 發送給CPU供電芯片 使CPU供電芯片開始工作>>VID:CPU發出的VID組合>> 電源管理IC發出PG_VCORE:CPU供電正常信號

技嘉有些主板無VDD25此供電CPU會無供電,如無 ,25VDDA_EN電路中,Q129和Q130構成的電路為保護電路查 Q130有無損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則上測量 mos  請使用二極檔 !!

D-S  S-D  D-G  G-D  D-S  S-D  S-G  G-S

祝您中秋節闔家平安快樂
貼上LM393有關電路圖, 上有註記各腳位的電壓, 發現兩個一樣的MOSFET k72, G極0.13V輸入, S腳接地,
Q2的D極有3.35V給PWRBTSW+, 但Q1的D極卻沒有電壓給VCORE_EN, 沒有這個高電平給ISL6559#28EN,
這個PWM就不工作了? 因此 可以判斷是Q1/K72損壞了嗎, 它就是最右邊這個, 但我拆焊下來測量過, 並未
發現它不正常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祝您中秋節闔家平安快樂
貼上LM393有關電路圖, 上有註記各腳位的電壓, 發現兩個一樣的MOSFET k72, G極0.1 ...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問題 !!!

假設電路如你圖所示 !!

那麼為什麼 Q1 的 D 極沒有高電位呢 ???

而 Q2 卻有 ~~~

其實答案很明顯 !!!!

1. Q1 元件故障 ??
2. Q1 D 極還有其他元件拉低了電位 !!!

你已經證明 Q1 是正常的 , 那麼問題會在哪呢 ???

不要在 LM393 上浪費時間了 !!!

問題不在那 ~~

如果你實際電路是符合電路圖 , 那麼重點就是在那個 D 極上 !!!

仔細找 D 極到 EN 的所有元件電路 !!

這才是重點 !!!

那個接入 12v 你看到了嗎 ??

p.s : 你應該好好感謝 conbawa 提供電路圖 !!!

    不要忘了給他加分哦 !!!

楼主: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問題 !!!

假設電路如你圖所示 !!

整理了與VCORE_EN連結的三張圖如下;
1. 29頁上面的12V及R1087, R1088, 實物上並沒有使用
2. 第9頁第33頁的5VSB及VCC(+5V)供電都正長
3. 只要進入VCORE_EN/D極, 電壓就被拉下為0V
4. 就像EN會吸電一樣, 但它又沒短路
5. EN再無其它與連結的元件
6. 3個上管已換新的
7. 我想把ISL65592的28腳/EN簡斷再試, 是否6559出問題
THX
引用 网友C:

网友F:
請問量測25VDDA 電壓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一個問題 !!!

假設電路如你圖所示 !!

你的實際電路是否跟你 po 出來一樣 ???

如果是那麼請檢查 25VDDA 電壓是否為 2.5v ???

如果電壓正常 , 那麼請檢測 Q67 晶體是否正常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量測25VDDA 電壓多少??

0.27V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實際電路是否跟你 po 出來一樣 ???

如果是那麼請檢查 25VDDA 電壓是否為 2.5v ???

1. 實際與貼的圖一樣
2. 25VDDA的電壓是0.27V
3. Q67拆下撿測過正常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實際與貼的圖一樣
2. 25VDDA的電壓是0.27V
3. Q67拆下撿測過正常

右邊那兩顆 晶體 Q129 & Q130 腳位電壓各為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邊那兩顆 晶體 Q129 & Q130 腳位電壓各為何 ???

1. 實物沒有Q129及其關連元件
2. Q130各腳電壓;
     1pin:GND
     2pin: 0.64V
     3pin: 0.09V
     5VSB正常
3. Q68;
     1pin: GND
     2pin: 0.13V
     3pin: 12V
所有5VSB及+12V都正常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實物沒有Q129及其關連元件
2. Q130各腳電壓;
     1pin:GND

沒有  Q129  那實際線路你能重畫一遍嗎 ??

感覺 Q130  有問題 !! ~~

還要看實際電路 !!!

你可以先量測一下 Q130 !!!

网友F:
Page 6

Q104  SC431 正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有  Q129  那實際線路你能重畫一遍嗎 ??

感覺 Q130  有問題 !! ~~

Q130機上測量正常
沒有Q129以後, 還查不到Q130D極與25VDDA_EN的關連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F:
Page 6

Q104  SC431 正常嗎??

Q104;
測得電壓是C腳25VDDA_EN有12V,  R腳0.26V
機上測相對阻值, 黑表筆接A腳, 二極體檔位測, C腳為1, R腳為556, 似乎正常?
THX

网友F:
Q104 這部分是 3.3V轉2.5V  提供CPU PLL電路電壓

個人推測EC52 or SC431壞

1.可以 先將bead FB3取下 隔開CPU穩壓電容部分 R處是否有2.5V左右

2.取下EC52     R處是否有2.5V左右

3. 取下SC431     R處是否有2.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Q104 這部分是 3.3V轉2.5V  提供CPU PLL電路電壓

個人推測EC52 or SC431壞

1. FB3取下Q104的R腳電壓由原來0.26V轉成2.5V
是要換FB3嗎
THX

网友F:
引用 楼主:
1. FB3取下Q104的R腳電壓由原來0.26V轉成2.5V
是要換FB3嗎
THX

--> R腳電壓由原來0.26V轉成2.5V
FB3是好的
3.3轉2.5V 電路也是好的

FB3 後端靠CPU側 有元件NG
C41 C42 C42 D30

推測: 之前Vcore有NG過  12V經由D30 造成C41(耐壓10V) NG  D30檢查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FB3取下Q104的R腳電壓由原來0.26V轉成2.5V
是要換FB3嗎
THX

取下 FB3 後 測量 FB3 機板上的點 對地阻抗為何 ???

若阻抗偏低則 取下 C41 C43  C42  再測一次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下 FB3 後 測量 FB3 機板上的點 對地阻抗為何 ???

若阻抗偏低則 取下 C41 C43  C42  再測一次 !!!!

取下 FB3 後 測量 FB3 機板上的點 對地阻抗為一腳12.6k, 另一腳0.99k

阻抗是否偏低?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F:
--> R腳電壓由原來0.26V轉成2.5V
FB3是好的
3.3轉2.5V 電路也是好的

C41 C43 及FB3 對地都有12.6k阻值
C42與D30板上沒有接元件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取下 FB3 後 測量 FB3 機板上的點 對地阻抗為一腳12.6k, 另一腳0.99k

阻抗是否偏低?

這樣還算正常 !!

但不知你測的時侯 CPU 或 假負載在上面嗎 ??

Q59 3 支腳電壓為何 ???

D12  D30 檢查看看有無故障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樣還算正常 !!

但不知你測的時侯 CPU 或 假負載在上面嗎 ??

測的時侯 CPU 在上面

Q59 3 支腳電壓
我把FB3焊回去, 要去測Q59的電壓, 主機板竟然會出長聲警告, 感覺CPU已在工作了?
Q59#1--2.5V  #2.--4.7V(之前測的是12V) #3.--3.36V
FB3拆下再焊回去, 好像產生了變化?

這個機板沒有D30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F:
--> R腳電壓由原來0.26V轉成2.5V
FB3是好的
3.3轉2.5V 電路也是好的

我把FB3取下再焊回去
主機板竟然會叫了
是否已故障消除
待確認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FB3取下再焊回去
主機板竟然會叫了
是否已故障消除

測一下各點電位就知道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一下各點電位就知道了 !!!

1. 上CPU AMD SEMPRON SDA2600AI02BX 沒加風扇
2. 加電自動開機, 關機後, 開關機就正常
3. 開機後, 連續長叫聲不停
4. 四位數偵錯卡只跑C100
5. 上管電位: D-12V      G-2.73   S1.39V
    下管:        D-1.39V   G-9.83   S-GND
cpu VCORE是否已正常
6. 啟動約3-4分鐘, 會自動關機, 研判應該是CPU過熱關機
THX

网友D:
看起來電壓應該對,不過不加風扇實在是太帥了啊
至少把散熱座擺上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1. 上CPU AMD SEMPRON SDA2600AI02BX 沒加風扇
2. 加電自動開機, 關機後, 開關機就正常
3. 開機後, 連續 ...

會叫基本上 cpu 方面應該正常了  !!

不知你的 Bios  是哪家 ??

依經驗來看應該是 記憶體 的問題 !!

對了 !! cpu 一定要加散熱風扇 !!

否則可能會燒 cpu 的 要小心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來電壓應該對,不過不加風扇實在是太帥了啊
至少把散熱座擺上去    ...

我把風扇加上, 轉動得有氣無力的, 量電壓只有11V, 比正常少1.0V
把風扇搞好再上記憶卡試
風扇12V電壓不足, 不知道問題在那裡
還有啟動時會有3-4聲RELAY接點開合的聲音(答的聲音)不知道從那裡出來
為什麼FB3bead取下焊回, VCORE供電就正常了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叫基本上 cpu 方面應該正常了  !!

不知你的 Bios  是哪家 ??

我把給前面先進的內容重復貼上給您;
BIOS: SST 39SF040
我把風扇加上, 轉動得有氣無力的, 量電壓只有11V, 比正常少1.0V
把風扇搞好再上記憶卡試
風扇12V電壓不足, 不知道問題在那裡
還有啟動時會有3-4聲RELAY接點開合的聲音(答的聲音)不知道從那裡出來
為什麼FB3bead取下焊回, VCORE供電就正常了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給前面先進的內容重復貼上給您;
BIOS: SST 39SF040
我把風扇加上, 轉動得有氣無力的, 量電壓只有11V, ...

我指的不是 bios 製造商 , 而是內容使用的軔體 !!

AWARD  OR  AMI  OR  PHOENIX

不同的軔體 代碼意思是不一樣的 !!!

我剛才查了一下主機板的使用手冊 !!

應該是用 AWARD 內部還有故障排除說明 !!

請自行下載詳閱 !!!!

另附上 EXcel 版的 偵測碼 查找 !!!

P.S  PHOENIX 部分未完成 !!!!

网友:
為什麼FB3bead取下焊回, VCORE供電就正常了
>>>>>FB3虛焊,沒核心電壓就25VDDA有問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把給前面先進的內容重復貼上給您;
BIOS: SST 39SF040
我把風扇加上, 轉動得有氣無力的, 量電壓只有11V, ...

風扇那是正常的,因為溫控,所以風扇轉速會偏低。

至於那什麼繼電器的聲音?再找找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指的不是 bios 製造商 , 而是內容使用的軔體 !!

AWARD  OR  AMI  OR  PHOENIX

跑C1,還沒到開機畫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風扇那是正常的,因為溫控,所以風扇轉速會偏低。

至於那什麼繼電器的聲音?再找找吧! ...

您說的沒錯, 是溫控, 我加上記憶卡就好了
THX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指的不是 bios 製造商 , 而是內容使用的軔體 !!

AWARD  OR  AMI  OR  PHOENIX

C1看說明書, 應該是記憶卡問題
加記憶卡開機, 現在跑碼顯示7F79
似乎已屬正常
正燒機中(光板)
您與conbawa及其他先進的指導, 真是受益良多
感恩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C1,還沒到開機畫面啊

你忘了 ~~ 還有使用手冊可以看 !!!

一開始我也沒想到 !!!

後來我有查一下 !!

是 award 的 !!!

C1就是記體方面的問題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給前面先進的內容重復貼上給您;
BIOS: SST 39SF040
我把風扇加上, 轉動得有氣無力的, 量電壓只有11V, ...

[為什麼FB3bead取下焊回, VCORE供電就正常了]

我想你應該要瞭解要你取下 FB3 及量測 機板上 兩端對地阻值的目的 !!!

因為 25vdda_en 及 3vdual  是正常的 , 那麼理論上 , 25vdda 應該是要正常 !!!

會量不到電壓 , 那麼可能是

1. 元件 本身 異常 !!!

2. 線路上有某元件短路拉低電壓 !!!

斷開 fb3 恢復正常的25vdda 則表示這些元件是正常的 !!

那麼應該是 輸出端 有短路情形 , 故要你測量 機板上兩端對地阻值 !!!

可是你量測結果並無短路 , 這時我認這電路是正常的 !!

後來你裝回 FB3  則一切恢復正常 !!!

我個人認為 那些 對地 電容 可能有問題 !!!

如果你要保險一點最好全部換掉 !!!

[假性短路] 這樣說法不知正不正確 !! (跟 假性懷孕 沒關係 !!)

我是有遇過 , 電容測量起來有阻值 !! (已完全放電)

連續測兩次都是有阻抗 !!!

第三次測時居然量不到阻抗 , 裝回機台測試確實可以正常工作 !!!

以上是 維修 [捕蚊燈] 發生的情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FB3bead取下焊回, VCORE供電就正常了]

我想你應該要瞭解要你下 FB3 及量測 機板上 兩諯對地電阻 ...

已進入BIOS SETUP UTILITY
跑碼停在FFA3
空機燒4小時了
感謝您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FB3bead取下焊回, VCORE供電就正常了]

我想你應該要瞭解要你取下 FB3 及量測 機板上 兩端對地阻 ...

又有問題想請教您;
1. 安裝XP AVAST 接著用驅動包安裝驅動程式 上網 燒機 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
2. 但就是沒有聲音. 以為驅動程式有問題, 打開我的電腦內容查看, 又全部顯示正常運作.
3. 再一次用驅動人生更新驅動程式, 還是沒聲音.
4. 下載並安裝ACER的晶片. 音效及網路驅動, 還是啞吧.
上網爬文, 發現很多同樣的問題, 都沒有具體的答案.
thx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又有問題想請教您;
1. 安裝XP AVAST 接著用驅動包安裝驅動程式 上網 燒機 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
2. 但就是 ...

請參閱使用手冊 , 有關前罝音效

jmp 10 的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參閱使用手冊 , 有關前罝音效

jmp 10 的設定

謝謝您
現在這塊板子沒接機殼, 10個針座都空著, 沒裝跳帽, 也沒接前座接頭, 那表示是用機後音效插孔.
看樣子不是這個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您
現在這塊板子沒接機殼, 10個針座都空著, 沒裝跳帽, 也沒接前座接頭, 那表示是用機後音效插孔.
看 ...

請看清楚說明 !!

正是這個問題 !!!

你要使用 機板上音效 必須加 裝跳帽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看清楚說明 !!

正是這個問題 !!!

我知道了
感謝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FB3bead取下焊回, VCORE供電就正常了]

我想你應該要瞭解要你取下 FB3 及量測 機板上 兩端對地阻 ...

假性短路>>討論一下為甚麼我斷定斷開 fb3 恢復正常的25vdda ,為虛焊造成,此種現現我修過核心電壓一路異常,經過一貼片電阻另一端電壓不對,取下電阻測量正常,焊上此板電壓正常修復,或不正常一路電壓下管接一電阻接地,對電阻接地那端加焊即修復,此種故修好過3-4片,查到此種故障只要焊槍一點即修復,客戶都用一年多以上至此還沒有反修的(user),會虛焊原因為cpu善熱不佳,常期運做造成cpu周遭原件虛焊(無鉛製成的主板),記憶體虛焊也修過好幾片(不開機無報警,我有專測此種故障平台),本人裝機對cpu顯卡溫度很在意,對user少關機掛很大的選cpu顯卡低溫版,不用原廠散熱器,換9cm塔式散熱器,效能其次,反修易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假性短路>>討論一下為甚麼我斷定斷開 fb3 恢復正常的25vdda ,為虛焊造成,此種現現我修過核心電壓一路異常 ...

[此種現現我修過核心電壓一路異常,經過一貼片電阻另一端電壓不對,取下電阻測量正常,焊上此板電壓正常修復]

你說的狀況可能與這機板的情形有點不同 !!!

(注意紅圈處 , 及量測點)

看一下他的回覆

76#

Q104;
測得電壓是C腳25VDDA_EN有12V,  R腳0.26V機上測相對阻值, 黑表筆接A腳, 二極體檔位測, C腳為1, R腳為556, 似乎正常?
THX

78#
1. FB3取下Q104的R腳電壓由原來0.26V轉成2.5V是要換FB3嗎
THX

再看一下 79# 的回覆 !!

--> R腳電壓由原來0.26V轉成2.5V
FB3是好的
3.3轉2.5V 電路也是好的

FB3 後端靠CPU側 有元件NG
C41 C42 C42 D30

推測: 之前Vcore有NG過  12V經由D30 造成C41(耐壓10V) NG  D30檢查一下是否正常

再看一下我 99# 的回覆 !!

[為什麼FB3bead取下焊回, VCORE供電就正常了]

我想你應該要瞭解要你取下 FB3 及量測 機板上 兩端對地阻值的目的 !!!

因為 25vdda_en 及 3vdual  是正常的 , 那麼理論上 , 25vdda 應該是要正常 !!!

會量不到電壓 , 那麼可能是

1. 元件 本身 異常 !!!

2. 線路上有某元件短路拉低電壓 !!!

斷開 fb3 恢復正常的25vdda 則表示這些元件是正常的 !!

那麼應該是 輸出端 有短路情形 , 故要你測量 機板上兩端對地阻值 !!!

可是你量測結果並無短路 , 這時我認這電路是正常的 !!

後來你裝回 FB3  則一切恢復正常 !!!

我個人認為 那些 對地 電容 可能有問題 !!!

如果你要保險一點最好全部換掉 !!!

[假性短路] 這樣說法不知正不正確 !! (跟 假性懷孕 沒關係 !!)

我是有遇過 , 電容測量起來有阻值 !! (已完全放電)

連續測兩次都是有阻抗 !!!

第三次測時居然量不到阻抗 , 裝回機台測試確實可以正常工作 !!!

以上是 維修 [捕蚊燈] 發生的情形 !!!

[假性短路] 只是我的說法 !!!

或許跟本沒有這一名詞 !!!!

我只是把我遇過的情形說出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種現現我修過核心電壓一路異常,經過一貼片電阻另一端電壓不對,取下電阻測量正常,焊上此板電壓正常修復 ...

簡單說 FB3一端虛焊(接處不良)造成前端電路回路異常,後端輸出異常,致使vdda 25電路中,FB3與cpu座那段電路電壓輸出異常

[

网友:
jeanshyen大 q7979大 都好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