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這零件的名稱~那裡可以買到

楼主(2012-09-15):
請問這零件的名稱~那裡可以買到
只知道是可變電阻50K歐姆~對嗎?
網路上找不到一樣的~因為不懂所以找不到

网友:
附開關的可變電阻

网友:
這個看來好像是收音機用的 VR+開關,如是的話,很多電子商場都有賣的。

网友:
台北市光華商場比較大型的電子材料就了。

楼主:
我住台南~
想網購不過我找不到~

网友:
philips980大大您好

這個可變電阻的規格是::B 10K.....
可變電阻有分 A和B 兩種....規格不太一樣!!
您若是住在台南市區的話!!
可到"民族路"新光百貨對面找!!...."南一電子"(三角窗)或"美和電子"......
若在原本的"台南縣"....找電話簿....可能會比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