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42MAIF 開機後 約1分鐘左右,畫面開始閃爍

楼主(2012-09-15):
狀況是
大同 V42MAIF  開機後  約1分鐘左右,畫面開始閃爍,  時間約在過5分鐘後螢幕慢慢會開始變黑

有試著去量過電壓, 電源板上的電都正常, 24V ,  12V , 5V, 5VSB 都正常

也試著看過電源版與主板上的電容,都未有鼓起現象

也有試過將LCD 訊號線先拔除,單純的只點亮背光,發現就會有閃爍的現象

不知這現象是否有可能是背光模組(高壓版)問題嗎?

但有量過高壓版上的高壓線圈阻抗也未有異常的阻抗值

不知這是什麼因素引起這現象,

网友A:
是這樣嗎? 2012-09-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這樣嗎?

不大像
是畫面都正常
就背光亮度在閃爍

网友A:
電源或高壓異常!要追縱

网友B:
偏向 燈管 與高壓模組迴路是零件異常 我修過類似  案主是32吋  是高壓模組 迴路上零件異常

网友C:
應該不是(背光)閃
而是(畫面轉場)會閃
前著(背光)
後著(主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源或高壓異常!要追縱

電源 => 我量測的電壓都還滿正常 未發現有太大異常
高壓異常  => 這我就較不了解,我量過高壓線圈阻抗未發現有異常的
感謝lcd85311230  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向 燈管 與高壓模組迴路是零件異常 我修過類似  案主是32吋  是高壓模組 迴路上零件異常 ...

高壓模組 迴路上零件異常 =>這樣不就要一組一組找.然後去量測
燈管 =>有什麼其他方式可驗證的嗎?
感謝0982788072  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不是(背光)閃
而是(畫面轉場)會閃
前著(背光)

Wecan大
請問 如果沒有接主機板的訊號到PANEL (我將CABLE拔除)
這樣也會是(畫面轉場)會閃  的現象嗎?
感謝wecan 的回覆

网友C:
引用 楼主:
Wecan大
請問 如果沒有接主機板的訊號到PANEL (我將CABLE拔除)
這樣也會是(畫面轉場)會閃  的現象嗎?

那可能是(背光)問題
如能有動畫
可以(佐證)會更好看出
故障點

請問 如果沒有接主機板的訊號到PANEL (我將CABLE拔除)
這樣也會是(畫面轉場)會閃  的現象嗎?

可以將(亮度)線 拔除  看會不會  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是(背光)問題
如能有動畫
可以(佐證)會更好看出

wecan 大
可以請教一下
我的高壓板有分兩片 4H.V1838.371&381
我的4H.V1838.371接頭上的訊號如下
PIN1 ~ PIN5  VDD
PIN6 ~ PIN19  GND
PIN11 ADIM
PIN12 BLON
PIN13 PDIM
PIN14 PDIM-SEL
PIN11 ADIM PIN12 BLON  PIN13 PDIM  PIN14 PDIM-SEL  這四根我就不大了解是做何用
PIN12 BLON  這應該是高壓板的Enable
另外我有試著只留VDD 跟GND 竟然背燈也會亮 閃爍

另一個接頭是跟另一片高壓板連接而已(我有試過將此CABLE拔除  背燈就都不會亮  不知是不是保護)
PIN1 LINK-SENSOR1  PIN2 READY   PIN3 OVP   PIN4&5 PDRV-A
PIN6&7 NDRV-B  PIN8&9 PDRV-C PIN10&11 NDRV-D  PIN12 RST  PIN13 OD PIN14GND

因權限不夠無法貼影片連結

网友C:
引用 楼主:
wecan 大
可以請教一下
我的高壓板有分兩片 4H.V1838.371&381

第一將電源板 照相上傳
第二將電源板 的高壓輸出端
電容換新(更換新品)不想換
黑筆接地  紅筆接ADD 看電壓多少
第三可能原因  高壓區塊(故障)
針對此區(維修)
但也有可能是(主板)故障
控制(ADJ) 的訊號源 有問題
第四  祝好運 維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將電源板 照相上傳
第二將電源板 的高壓輸出端
電容換新(更換新品)不想換

我有將電源板換過一片試過,狀況依舊
電壓量約為24V左右

第三可能原因  高壓區塊(故障)
針對此區(維修)
但也有可能是(主板)故障
控制(ADJ) 的訊號源 有問題
以上兩部份我在進一步檢測看看情形

感謝wecan 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將電源板換過一片試過,狀況依舊
電壓量約為24V左右

你現在的(問題)可能出在(主機板)
看一看 量一量 off / on 開關 電壓 (主板上的)
adj  亮度 電壓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模組 迴路上零件異常 =>這樣不就要一組一組找.然後去量測
燈管 =>有什麼其他方式可驗證的嗎?
感謝098 ...

燈管 用點燈器 去測試單一燈管 還有另一個方式 拆下 燈管查看有裂痕  你的狀況很像我碰過得現象 燈管有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