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尋找此片電源板~~

楼主(2012-09-15):
請問各位大大誰有此片電源板可賣我!!

网友:
重發圖!連結錯誤!

网友:
故障狀況如何呢?

可以試著修好它吧?!

网友:
先檢視有無明顯燒焦痕,
換電容,查電阻,
先自己修修看!

另外,感謝draculaxx兄:
想增加功力的請先看這一篇:http://bbs.pigoo.com/blog-13488-105.html

网友:
看起來好像UC3842.....架構電源

楼主:
重點不是不會修,而是收機回來拆機後發現此機板被拆零件,有一兩顆零件被改~所以我不是很想去修他
。此片電源板是屬之前亨輯(DYNAVIEW)26吋以下使用的電源板。

网友:
幾安培幾伏的..可以拿Adapter去改他
LCD應該是12V的.之前電源板壞了..我直接換上Adapter就好了...

网友:
被拆掉的應是固定於散熱片上的橋式整流和MOS 管

网友:
如果只是少橋氏整流和mos簡單,隨便找規格高一點的放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記的要加散熱片不然會太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