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這顆輸出是什麼電壓

楼主(2012-09-15):
請問這顆 輸入電壓AC 220V
問題是
出來的15.5V是AC還是DC
還有就是我想接AC 220V去做測試
有哪位先拜知道如何接
這顆是從分離式變頻 室內機 基板拆下的

网友:
我猜是DC

网友:
應該是AC要整流後變DC

网友:
看這個應該是 AC !! (沒看到整流裝置)

你用電錶測一下不就瞭解了 ~~~

用 AC 110v 輸入 ~~ 輸出大概是 AC 7.5 v 左右吧 !!

网友:
變壓器沒整流都AC吧

网友:
上面已經說明了啊,借一下你的圖及注意紅箭頭處。

网友:
這是一般冷氣控制機板上的變壓器,電流不大
AC--220V轉15.5V
DC--15V整流後約為20V(DC)
一般穩壓為 12V、5V兩種
12V提供給繼電器,控制風扇風速、壓縮機用
5V提供給 MCU 控制、偵測溫度用
測試方式---變壓器有兩組線圈可以用電錶測量,220V端阻抗較高(一般約為2XX歐姆),15V端阻抗較低(約為X歐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