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兩張同卡號(MAC)的網路卡會怎麼樣?

楼主(2012-09-15):
請教大家,如果有兩張以上的網路卡接在不同的真實IP上,而它們的MAC卡號卻是相同,這樣會發生什麼情形?
上面的情形若是在IP同一區段,與不同的IP區段有差別嗎?
不知道論壇上那位朋友有此經驗?

网友:
同區.有時會二張都不能上..有時是後面上的不行...
不同區沒測過

网友:
簡單說.會不能正常運作.
可以參考 TCP/IP 概論

网友:
MAC相同,
這個一般來說,應該是先開機的先贏,就像搶IP一樣,
但是,MAC一般來說是出產的時候就固定了,所後會有相同的MAC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我記得某些卡,可以以改firmware的方式來改MAC,
小弟我只知道這些,改MAC一般來說,應該是為了要破解鎖MAC上網的限制來著的,
一般來說應該是在學校住宿的時候幹的事,或是公司裡頭,
我住宿的時候就常聽說了,但是沒這麼作過,所以也不太清楚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就我所知,一般來說還是先開機的先贏的啦!

楼主:
謝謝大家熱心回答,因為MAC是可以改的,倘若你與我的網卡MAC相同,而你我不同在一個區段,那我們兩台電腦會有什麼影響嗎?

网友:
如果是同一區段 , 那就是先上先贏 , 同一區段只允許其中一張同 mac 的卡連上網路!!

以前公司鎖 mac 我就是用改的(只能改電腦裡) , 大家拚誰上先贏 !!

不同區段應該沒關係 !!!

网友:
可以這麼說,同一網段實際上都是用 MAC 的,不同網段會先走路由後,也就會變成同一網段,再抓 MAC 位址。

所以事實上,在處理時都是抓 MAC 位址,不過在不同網段時,沒有關係的。

网友:
同意強叔的說法,
我的想法也是這個樣子,
要不然,如果生產商不小心生產了一批MAC一樣的網卡,
不就退貨退到瘋了!

网友:
MAC address只在同一LAN裡運作,
所以不同網路間用同MAC Address的網卡,是無妨的
在同網路則會有異常現象

网友:
同區網(公司內)會因為MAC學習的方式,所以不允許有同樣的MAC存在~~
不同區網(VLAN分隔、跨WAN...等)因為是採用TCP/IP的路由交換,所以基本上不採用MAC的方式交換資訊,因此沒差

网友A:
網路協定很多層,最底層 Ethernet 是靠 MAC 運作的。
所以 MAC 只影響 LAN。先不管 IP。

MAC 相同會有什麼狀況則要看你的網路設備是怎樣設計的。
便宜的 Hub 將收到的封包直接丟出去(廣播),
因此 MAC 相同還是會收到,到協定上層檢查發現封包不對就丟棄,不會怎樣。
現在的 Switch 比較聰明會記 MAC 與連接埠,哪個 MAC 的封包就只丟哪個連接埠,
MAC 相同,封包只會送給其中之一,送錯對象封包丟棄。
因此就看 Switch 怎樣更新 MAC-連接埠 對應表,
設計不好的一段時間才更新,就是先搶先贏,先來的還能通一陣子。
設計好的是收到一個封包就更新一次,
如果兩個網卡都在傳輸,有極大的機率是雙方封包丟棄,吃掉大量頻寬卻時通時不通。

MAC 相同的網卡,只要不要讓同一個網路設備看到即可。
或是接到白癡的廣播 Hub,只會降低一些效率。

IP 與 MAC 的綁定是靠 ARP/RARP 協定,
ARP 將IP位址轉換成MAC地址,
RARP 將MAC地址轉換為IP位址。
設備通常會紀錄 IP-MAC 對照表,這樣 IP 就能藉著 Ethernet 通訊。
近來有一種病毒是利用 ARP 竄改 IP-MAC對應 來綁架 IP 封包的。

IP 區段其實只是人為的區隔,實體的連接拓樸還是要以網路設備的連線為準。
同一個 LAN 上有數個 IP 區段也可以。
以前玩同軸線的時候,根本沒在設 mask 的。

网友:
是的 有些軟體鎖MAC位置才能使用 像是殺率WORK跟PRO-E 這類型CAD軟體 都是透過修改MAC位置達到破解才能運作...好像也沒影響網路工作...但是 不知有沒有改變了 很久的軟體了

网友:
廣域網路互連沒有差正常
區域網路會陣亡!

按照osi制定層
如果區網有兩個nic的媒體存取位址一樣網路便不會通
因為區網是利用MAC位址在通訊的

楼主:
謝謝大家詳解。

其實我們這裡網路人才一定不少,只是很多人都選擇潛水,真的很可惜......

网友B:
借wish大這篇請教一下,
兩張網卡的MAC相同,在同區網下有這些問題,
之前向hwj大買了三台Asante AWRT-600N,
才發現它的MAC都相同,
所以是否也代表著,兩台AWRT-600N不能接在同區網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wish大這篇請教一下,
兩張網卡的MAC相同,在同區網下有這些問題,
之前向hwj大買了三台Asante AWRT-600N ...

這個我有試過並沒有影響。

网友:
mac add可以改...
不過只是臨時的...

裝置管理員=>網路介面卡=>內容=>進階=>Network Addrss=>修改數值就可以了..

不過重開機就又回來了...

网友:
兩個相同的MAC對於WAN是否一定沒差,個人是持保留態度。就好像說"相同的身份證號碼會出什麼問題一樣"。個人觀點如下:
以TCP/IP來說,任何二個端點的傳輸視必將來源的上層的資料封裝給解封裝成原始下層的傳輸格式,如果目地端有在檢查MAC欄位是否異常的話,應該就會出問題吧!所以MAC才要保持可辨別身份的唯一性;簡單來說以邏輯位址來說,IP是可辨別身份的唯一性;以實體位址來說MAC是可辨別身份的唯一性。
再者並非所有的網路卡都用TCP/IP的協定在傳遞資料,只是因為TCP/IP是現今用最多的網路傳輸協定。
MAC分配的製造商代碼分配參考http://standards.ieee.org/develop/regauth/oui/oui.tx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借wish大這篇請教一下,
兩張網卡的MAC相同,在同區網下有這些問題,
之前向hwj大買了三台Asante AWRT-600N ...

一般來說是不會在一平行的子網路接兩個路由器(除非是多重路由,特殊需求);只要是子網->路由->子網->路由(也就是說兩個相同的MAC不會出現在同一平行的子網路中)一般來說,在單純的"資料傳輸"上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网友:
有可能出現類似這種鳥問題:http://www.dd-wrt.com/wiki/index ... MAC_Address_Problem

网友:
引用 网友A:
網路協定很多層,最底層 Ethernet 是靠 MAC 運作的。
所以 MAC 只影響 LAN。先不管 IP。

以前玩同軸線的時候,根本沒在設 mask 的。
沒有mask tcp/ip 就無法分辨網路位址與主機位址,如果沒有設mask但通訊元件自動填上0.0.0.0那麼可能所有的資料都不會往上一層路由器丟,但如果是變成255.255.255.255那就會變成像TCP/IP的PPP(點對點)。
話說同軸的時候好像使用Novell IPX/SPX的通訊協定比較多吧?

网友:
兩台相同MAC的分享器,只要設定沒衝突,
也可以在同網段內設定WDS囉?

网友:
MAC卡號一樣在同網段會有問題,先開的先用
只要在不同網段就OK,有NAT的設備或ROUTE隔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