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液晶電視電源板如何啟動檢修各電壓值

楼主(2012-09-16):
32吋液晶電視電源板 FSP200-4M01
目前我只能測到5VS待機電壓,其餘12V 24V 5V均測不到任何電壓值
請問各位先進大大,電源板該如何短接啟動電源,如果要檢修該從那方向去查起,謝謝

网友A:
5VS接到PWN-ON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S接到PWN-ON即可

有短接這二腳~~~~仍然無法量測到12V 及 24V

請問大大如何查修問題點,或是有通病呢?

网友B:
如果無法啟動,也可以江passon接地試看看,也有可能是低電位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無法啟動,也可以江passon接地試看看,也有可能是低電位啟動

是PWN_ON腳位與GND腳位短接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PWN_ON腳位與GND腳位短接嗎?

對,他有可能是低電位啟動

网友C:
圖中最右邊2支接腳短路就可以啟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中最右邊2支接腳短路就可以啟動了!!

接了~~一樣不能啟動量不到12V 24V 電壓,只能量到5V待機電壓

請問可能是那個元件造成不能啟動,往那個方向去檢修~~~謝謝

网友C:
在PO個正反面的圖吧!!

只有那一張看不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PO個正反面的圖吧!!

只有那一張看不出來????

謝謝~~~煩請指導指導~~~謝謝

网友:
板子背面有高溫變色的區塊,

那裏是MOS的部分,把MOS拆下來看看是否已擊穿??

變壓器部分查看有無電壓輸出!!

板子背面左下的PWM IC要看一下是否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無法啟動,也可以江passon接地試看看,也有可能是低電位啟動

ViewSonic N3626w-NT 高壓板 10接頭連接座(5黑5紅) 如改成 8接頭連接座(電源板) (24V24V24V24V/GNDGNDGNDGND)
煩請各位先進大大能指導指導~~~~謝謝

PS:這塊電源板上次跟大大買的~~~是否方便指導如何改接線~~~~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ViewSonic N3626w-NT 高壓板 10接頭連接座(5黑5紅) 如改成 8接頭連接座(電源板) (24V24V24V24V/GNDGNDGND ...

紅線接24V.黑線接GND.

网友:
第五隻腳vcc 跟地10隻gnd不要接,
插座電源部分用刀子把第一支跟第10 隻削掉並把那個防呆的平面凸起的削掉

网友:
紅色框的防呆削掉,跟兩側多出來的兩孔削掉

网友:
俺是新手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