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USBee示波器和數位電表量電壓問題

楼主(2012-09-16):
電表測3.4V,USB示波器測最高9.22V

電表測3.4V,USB示波器測最高9.22V

電表量6.64V,USB示波器最高測9.38V

電表量6.64V,USB示波器最高測9.38V

電表和USB示波器量出來的電壓不同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楼主:
量充電器
圖一 電表測3.4V,USB示波器測最高9.22V
圖二 量變壓器 電表量6.64V,USB示波器最高測9.38V

网友A:
示波器看到的是Vp-p
電錶看到的是Vrms

所以Vrms = V / √2

网友:
電表量倒是有效值
示波器看到的是峰對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看到的是Vp-p
電錶看到的是Vrms

了解了
圖一 電表測3.4V,USB示波器測最高9.22V
Vrms = V / √2=9.22 / √2=6.519
6.519/2=3.26 所以近似等於3.4V
應該是這樣
這是基本電路學, 很久沒用到了,在學校學以為是理論用不到,後來還是會用的到…

圖二 量變壓器 電表量6.64V,USB示波器最高測9.38V
Vrms = V / √2=9.38/ √2=6.63近似等於6.64V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圖一 電表測3.4V,USB示波器測最高9.22V
Vrms = V / √2=9.22 / √2=6.519

看起來很方便的東西.....
不過看了這篇, 才知道頻寬太小.......
如果可以照 scottwang 大大的去修改,  應該也不錯..........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amp;highlight=usb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