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廣告)

楼主(2012-09-16):
小弟不了解~~~~
有關廣告~~(有收入的)
到底是哪幾個????
該點擊多久?????
該開多久????
該如何使用????

懇請各位前輩指點~~~~

PS:小弟24小時開機~~
不點白不點~~
但又怕點了馬上關掉(沒有收入)
又怕點了(沒有收入)

网友A:
照理說,待網頁全部下載完了,就應該是有效的,因為 HTTP 是非持續性的連結,也就是資料完整的呈現出來後,就斷線了。

但大家發現一個問題沒,有些廣告要填一些有的沒的個人資料,若沒填算有效的嗎?另一個是提供另一些連結,若沒點是否也算是有效,這兩種情況我就不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理說,待網頁全部下載完了,就應該是有效的,因為 HTTP 是非持續性的連結,也就是資料完整的呈現出來後, ...

這就是小弟疑惑的地方????

另外
回復過後的(廣告)下方.也算是嗎????
首頁上的三個大方塊(有沒有收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就是小弟疑惑的地方????

另外

只要你看的到的廣告都算,只是那一個比較多錢就不一定了,我正在了解當中(就是我說的pm與cm),等了解後再告訴大家,因為還是要集中在最有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看的到的廣告都算,只是那一個比較多錢就不一定了,我正在了解當中(就是我說的pm與cm),等了解後再 ...

小弟先問~~~
先不管(收入)

廣告是點擊後.就關掉???
還是要點擊後.大約10秒或更久.在關掉????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先問~~~
先不管(收入)

簡單說就是模擬你在看網頁的動作,或許你看的很久,或許你看一下就關掉,關鍵就是你得讓它載完再關掉。

我想的是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先問~~~
先不管(收入)

可能性

1.瀏覽器都沒在關的人
點了廣告後,至少等 30 秒再關掉
或者是等廣告讀取完後,再點一些廣告內的其它商品連結
然後你就可以關了

2.瀏覽器有在關的人
點了廣告後,就放著不理它
等你把瀏覽器關掉時,一起消滅吧!

网友:
我是點了之前,就放著,等想到時再關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