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LCD N-9421 需開機數次才可看節目(已修復)

楼主(2012-09-16):
感謝 windata大 指導 才知道 可到此地 求助~~

各位前輩好
請問一下,小弟家中一台 奇美 N-9421 的液晶電視,開機需要開關多次以後,才能看到畫面,
而且剛開始可以看的時候,畫面有一大堆直線,其直線還是斷斷續續的,
有時整個螢幕只有各種不同顏色的直條狀單一色彩,
大約看了十多分鐘之後,畫面才會一切正常,
只是在關機數小時以後,要開機看節目時,
需要開開關關數十次 (越來需要越多次) 以後才能成功開機.(真怕再過不久,會無法開機)
想請教前輩們
這有可能是 哪一塊電路板的問題 , 可以教小弟如何做第一步的檢查嗎?
抱歉~~ 小弟是 痞酷網的新手菜鳥 請前輩多多指導 謝謝
(不知道如此提問 是否正確 若有不當 請指正 感謝~~)

网友:
先檢測電源板輸出電壓.
再看主機板(a/d板).

楼主:
好的
等測量好以後
在上來報告數據
謝謝~~

楼主:
感謝 Wet大的指導
經開機 取下電源控制板 由目視觀察到裡面的 ZD601 (黑色二極體 比 1N4002 略大一點點)
其中一隻接腳的 電路板周邊 變成深咖啡色 (似溫度升高而造成的)
此接腳的焊錫看起來有點鬆散變色的狀態,(看起來就是不正常)
二話不說,立刻拿出銲槍 及 錫絲 將其重新補焊
完成之後再仔細觀察這片板子的整體焊接點
發現有些焊點的 錫 太少了 , 看起來有一點裂痕 (也許可能會造成接觸不良的症狀,自己猜的)
所以 又將看起來有可疑的焊點 , 加以補焊.
之後 裝回機體上 , 先送電 開機
咦!!! 好神奇 居然一次即可開機成功,沒有先前的不良狀況了 (超級高興的)
(這個狀況已有一年多了,只是最近這半個月來,它的病情越來越嚴重,感覺它快要走了)
感謝 WISH 站長 開發此園地 為解救地球環保所做的努力
同時 在一次謝謝 Wet大 您的指導 讓小弟前往電源電路裡 查原因
這個網站真棒~~~ 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Wet大的指導
經開機 取下電源控制板 由目視觀察到裡面的 ZD601 (黑色二極體 比 1N4002 略大一點點)
其 ...

恭喜完修

如果有故障點的照片…
對我來說,及其他網友們,比較容易看圖讀故事

网友:
樓主那種 “爽” 度,我想在這大家很多人都有體會的 ^_^
雖然未必能百分百完修,但修一件好了,就可高興個半天,也可在老婆面前威風一下

网友:
恭喜完修
請繼續發揚痞酷網的宗旨.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昨晚
不對
應該說 是今天凌晨 一點多 才修好 太高興 又太累 忘了拍照 很抱歉 下次改進.
這台電視 橫躺著 置放於客廳小茶几上 影響客廳走路動線 被老婆酸了不話語
好加在 有修好 老婆大人昨日一整天看著不太能走路的客廳
(客廳裡有 機器 有後蓋 有拆下的腳架 機殼裡的鐵支架 還有按照順序排列拆下的螺絲
一整屋子的電視零件散落片地,以前修過 CRT 的電視 拆開的東西沒 LCD 的多)
抱怨著說 若修不好 明天就送去回收場
好險!!!
總而言之 還是要謝謝諸位大大的幫忙 才有如此完美的結局 感謝優~~~

网友:
恭喜完修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