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顆時好時壞的power 蛇吞象550w TPII-550

楼主(2012-09-16):
從朋友的角落拿回來研究的power

還沒拆的時候,剛開始送電PON...咦!沒壞阿,PG有 +3.3+5+12+5SB都有出現,空載電壓都正常
這一定有什麼誤會,第二次送電,就什麼電壓都不見了...
於是來拜讀版上維修實例與基本知識...
基於名言"沒5sb修高壓,有5sb修低壓",就開始拆機了...

一拆開先看電容情況,全部都沒有爆電容,對於一個只會換電容的人來說...這實在很傷心~
這顆是用CWT-550A2D架構,滿滿的用料‧感覺很不錯
開始地毯式搜尋,發現在5sb變壓前端有一處烤黑處

拆了2隻二級體,其中一隻P6KE200A量起來怪怪的(逆方向電表指針會動)
拆的時候這2隻二級體的電路銅箔也剝落了,我想因該是高溫烤板的原故
再來拆了一隻紅黑綠金的電阻,查了色碼是2W歐姆(用電表切到X10K量指針都不會動)

這其間我還把一次側的電晶體散熱片整個拆掉,有3顆MOS,我不太會量GDS,照著版上教學量...感覺沒有短路
就裝回去...然後送電

乖乖攏叮咚...全部電壓又來了,可是我P6KE200A跟紅黑綠金的電阻沒裝上阿...
但是重新送電,又全部電壓不見了...
這...算越級打怪嗎?

請版上大大賜教...
PS:送電的過程,我一直有注意量一次測這2顆大電容,這兩顆都有150V

网友A:
紅黑綠金的電阻
是2M歐姆吧
用三用電表10K量不到正常的

二次送電沒動作可能有些power.........有負載保護,要放完電,才會正常
至於哪裡有問題,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紅黑綠金的電阻
是2M歐姆吧
用三用電表10K量不到正常的

阿阿阿...我沒有什麼電學背景

我以為2M歐姆=2萬歐姆,故寫2W歐姆
這樣是對的嗎

用10K量不到是正常,那X1 X10 X100 X1K也都量不到  是什麼原因呢?

我比較好奇是為什麼少了2個件,還可以開機XD

請賜教~

网友B:
P6KE200A 是 TVS,
TVS ~ P6KE200A.pdf (67.74 KB, 下載次數: 63)
但沒記錯的話, 沒裝會使高壓 Mos 容易損壞, 記得與變壓器磁場重置有關
會一開始有電, 然後都沒有, 通常是過電壓/電流保護了,
或 PWM/Monitor IC 上的小電容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P6KE200A 是 TVS,

但沒記錯的話, 沒裝會使高壓 Mos 容易損壞, 記得與變壓器磁場重置有關

這個P6KE200A,我有看狼大有一篇維修實例有遇到一次
好像可以用另一個件代替,因為P6KE200A在台南電料行買不到
我拿件去問,老闆還給我2A的(汗..

還好我只開2次(一次有開一次沒開)就沒再送電了..
不過...這樣我就有問題了
為什麼第一次開的時候,OVP OCP沒作動呢?
卻是第二次送電才作動(PON沒反應)

"PWM/Monitor IC 上的小電容有故障"
這對我來說有點難度,換電容是沒難度,難在不知道在那X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阿阿阿...我沒有什麼電學背景

我以為2M歐姆=2萬歐姆,故寫2W歐姆

我以為你拿的數位電錶

你這台指針式的10k檔應該量的到電阻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為你拿的數位電錶

你這台指針式的10k檔應該量的到電阻才是

對阿...我的工具只有一臺兩光的電錶還有一顆學習的心 : )

今日最新報告:去南一電料行買按鈕開關順便買了一顆2M歐姆的電阻
用X10K一量就有了,所以確定原本那隻壞掉了

不過一般不是都短路故障...這隻怎麼是阻值變大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對阿...我的工具只有一臺兩光的電錶還有一顆學習的心 : )

今日最新報告:去南一電料行買按鈕開關順便買 ...

學到一個新知識...

原來電阻故障=斷路=\=阻值變大

難怪我量不到值,是因為斷路了~

謝謝 aecom 大大的點評~

楼主:
最新消息~~~~

我把新的2M歐姆電阻裝上,P6KE200A用原本的(量起來怪怪,但似乎還可以用)裝上~
POWER復活嘍~

有量了一下  過2M歐姆的電壓約250V   過P6KE200A跟另一隻沒壞電阻都是45V

ps:新買的電阻比原本的 size大了約5mm 都是紅黑綠金

网友C:
TVS在未崩潰前與一般二極體一樣只能單向導通,所以如果紅黑棒交換量都會通的話就是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VS在未崩潰前與一般二極體一樣只能單向導通,所以如果紅黑棒交換量都會通的話就是壞了 ...

呼喚到狼大了

可是我這隻P6KE200A  逆向  會有一點導通
其實應該不正常吧,但也沒有完全壞掉

可是台南電料行買不到...所以我裝上去試試
有好找的替代件嗎?

ps:如果說故障點是在2M電阻,那一開始有時可PON有時則否,是因為電阻處於快斷路的程度嗎~
      因為我換上新的2M電阻,一直反覆送電+PON,都很OK,沒有發生PON不起來~

网友D:
TVS理論上應該是好的,否則就像狼大所寫的,壞的怎量都是低阻抗,他本身就是個二極體,所以測量法與二極體並無不同。
正常二極體順向導通所以是低阻抗,逆向截止所以是高阻抗。
TVS可參考wish老大文章,有詳細介紹與選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3&highlight=TVS
你可以再多試幾天,如果沒問題表示故障點就是再電阻上。

网友C:
手上有些拆機的TVS的確也有一點反向會微導通,但維修時都盡量選反向不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個P6KE200A,我有看狼大有一篇維修實例有遇到一次
好像可以用另一個件代替,因為P6KE200A在台南電料行 ...

http://bbs.pigoo.com/thread-14564-1-3.html

這篇小弟剛好有看過,後來還是使用原本的P6KE200A,並沒有用替代品

網拍能找到運費30元郵局掛號到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TVS理論上應該是好的,否則就像狼大所寫的,壞的怎量都是低阻抗,他本身就是個二極體,所以測量法與二極體 ...

謝謝pen5大大介紹這篇知識文~

如你所說,我正上機用一陣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些拆機的TVS的確也有一點反向會微導通,但維修時都盡量選反向不通的 ...

實作上真的會遇到耶,感謝狼大的驗證~

如果有料真的是換上功能正常的件為佳!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pigoo.com/thread-14564-1-3.html

這篇小弟剛好有看過,後來還是使用原本的P6KE200A,並沒有 ...

感謝米達麥亞大大的link

對阿...就是拜讀過這篇實例文~~~
不過狼大有用BYV27-200代換
這顆我也問不到~

y拍跟沒加蓋,我都找過,但是至少要買10隻以上才划算吧
不過這也是最後一種選擇
不然都被運費吃掉嘍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