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離式冷氣室內機 風速小

楼主(2012-09-16):
想請問各位高手, 室內機的風速怎麼轉都是只有小風 會是哪裡壞哩?謝謝~

莎普羅室內機板

莎普羅室內機板

网友:
yth 大:可能運轉電容壞約0.8uf至3uf

网友:
樓上鄧大說的是!
建議也檢查一下機板上的 FL.FM.FH 輸出電壓是否正常
這就是風速的 低.中.高 輸出端子啊!

楼主:
鄧兄, 不好意思 請問運轉電容是哪顆啊? 謝謝~

网友:
yth 大:左上(四角黑黑的)

楼主:
會是這顆嗎?

楼主:
了解~ 感謝! 明天查查看~

网友:
yth 大:是的 沒意外應該剩0.2uf左右
     挨(電腦不太會用畫圈圈)

网友:
請檢查鼓風輪的髒污狀況
有時風輪被灰塵棉絮塞滿了.影響出風大小

楼主:
光華兩間都找不到 0.8u的
只好用1u
裝上去OK可跑嘍~
感謝 鄧大及花大指點

网友A:
圓筒扇

圓筒扇

雖然規格只是多了0.2UF
這會造成風扇馬達本身溫度上升
注意一下裡面圓形風扇是否有髒汙
萬一太髒風扇馬達負載過重
會造成馬達朔膠固定座融化
使風扇馬達頃斜
輕者發出噪音重者風扇馬達冒煙燒毀
說不一定還會引起火災
不必太擔心現今風扇馬達大多都有加裝超溫保護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雖然規格只是多了0.2UF
這會造成風扇馬達本身溫度上升
注意一下裡面圓形風扇是否有髒汙

感謝提醒, 目前風扇還算乾淨!!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提醒, 目前風扇還算乾淨!!
謝謝~

yth 大:恭喜完修.其實這台機器(設計我不是很滿意)用久了異音.(個人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