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lv-32s200a有聲無影

楼主(2012-09-17):
有聲無影

有聲無影

不接TCOM屏線B+有4.9V接上TCOM後剩1.3V

不接TCOM屏線B+有4.9V接上TCOM後剩1.3V
故障情形:有聲無影
查修狀況:TCOM保險絲斷路,更換保險絲後TCOM屏線電壓輸入端勝1.3V,屏線不接TCOM時電壓有4.9V。

楼主:
故障情形:有聲無影
查修狀況:TCOM保險絲斷路,更換保險絲後TCOM屏線電壓輸入端勝1.3V,屏線不接TCOM時電壓有4.9V。

网友:
還有短路的地方,看看有沒溫度高的元件???

网友:
比較麻煩是買不到零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