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徵求北部FSP228-3F01電源版,測試用途

楼主(2012-09-17):
我的優派N3260W一直是橘燈
站上雖然有一些文章
不過似乎都沒有下文
我想跟各位大大借來測試看看
小弟功力尚淺
無法修復原故障狀況
便宜賣,二手換壞版皆可

thx

网友A:
我家有!
也可送來修!
電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有!
也可送來修!
電聯!

謝謝關心
我看看之前維修的廠商願不願意保一下
thx 提醒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關心
我看看之前維修的廠商願不願意保一下
thx 提醒

要不要自己修
線路圖 傳給你
這個電源板
很便宜
幾百塊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自己修
線路圖 傳給你
這個電源板

賣一片給我好了
我乾脆一個個比對量測
請pm

网友B:
引用 楼主:
賣一片給我好了
我乾脆一個個比對量測
請pm

這個電源板 現在手上沒有
如很急 就很抱歉
我要星期6 或 日 才會(北上)
也才可以拿到這個同型號的(電源板)
能大約說明一下 故障點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個電源板 現在手上沒有
如很急 就很抱歉
我要星期6 或 日 才會(北上)

星期6日也ok
我的狀況是燈號恆橘
前一手壞掉時維修人員換過爆漿電容
我判斷是有相關零件毀了
但是我手殘又不認輸
板子有些悍點被我弄壞了(我猜)
所以我還是買一塊比較保險

w大上來時請跟我聯絡
ps:w大你的消息只收好友的ㄟ!我發不過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星期6日也ok
我的狀況是燈號恆橘
前一手壞掉時維修人員換過爆漿電容

好的
我給您短消息

网友C:
W大~可以跟您要線路圖學習一下嗎?
之前自己的N3260W也是爆電容~換過之後~
變成一插電就直接亮綠燈~想說可能是哪裡還沒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W大~可以跟您要線路圖學習一下嗎?
之前自己的N3260W也是爆電容~換過之後~
變成一插電就直接亮綠燈~想說可能 ...

希望您用的到

376.34 KB, 下載次數: 344

网友:
引用 网友C:
W大~可以跟您要線路圖學習一下嗎?
之前自己的N3260W也是爆電容~換過之後~
變成一插電就直接亮綠燈~想說可能 ...

jerrykan大您一插電就亮綠燈會不會是您設成了上電就開機,要不要試試開機後先按電源按鍵,關機後再拔掉電源,等個幾秒在插上電源,看他還會不會亮綠燈開機

网友:
感謝Dave 提供的設定方式~晚上回家試試看~

网友:
wecan大~請問那檔案的解壓檔案的密碼???

网友D(2015-11-07):
wecan大~請贈與密碼...謝謝 !

网友:
引用 网友D:
wecan大~請贈與密碼...謝謝 !

沒看到禁止訪問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