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M T43螢幕暗掉

楼主(2012-09-17):
IBM T43開機畫面就暗掉了..
外接螢幕可正常顯示
拆下螢幕與另一台互換可正常顯示..
請教各位大大需要注意哪幾點??謝謝!!

网友A:
燈管或高壓板~~用公板先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管或高壓板~~用公板先點看看~

回水大~~
      看來好像不是燈管或高壓的問題...因為我手邊有相同機型...我是整個面板連高壓和外殼一起換到另一台交叉測試過~~確定高壓和燈管都是好的~~謝謝您回復!!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水大~~
      看來好像不是燈管或高壓的問題...因為我手邊有相同機型...我是整個面板連高壓和外殼一起 ...

顯卡晶片裂錫,迴焊或拆下植球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顯卡晶片裂錫,迴焊或拆下植球處理

回大大~~
迴焊努力試看看..若無效可能考力放棄..
因為我是業餘的玩家沒有植球的技術與工具
~~感謝大大指導~~

网友C:
可能畫綠線的腳位裂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畫綠線的腳位裂錫了

感謝changold2大大..珍貴的資料..先收下慢慢研究看看~~

网友:
注意主機板保險絲

楼主:
感謝ayu05202003大大~~~

收 到....謝謝您寶貴意見...努力查看看~~

网友D:
我有一台T43也是跟你一樣的症狀,所以等修好,請po
經驗分享一下,謝謝

网友E:
試試把電池拔掉看看,之前有遇過類似問題,結果是電池故障,無意中拔下電池開機,竟然好了
僅提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T43也是跟你一樣的症狀,所以等修好,請po
經驗分享一下,謝謝

盡量試試瞜~~~有消息一定分享~~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試試把電池拔掉看看,之前有遇過類似問題,結果是電池故障,無意中拔下電池開機,竟然好了
僅提供參考~

回K.wang大大::
有裝電池跟沒裝電池狀況一樣..看來有得忙了...感謝您!!

网友A:
是我~我會先用公板去點看看燈管有沒有NG
沒NG再來量高壓板的電壓 VCC,ON/OFF,ADJ~

一個一個慢慢排除~

另照您講的
[拆下螢幕與另一台互換可正常顯示..]

有沒有試過將好的那台拿來裝看看呢??

网友F:
應該是軟排線壞了吧!電壓的地方燒斷或是折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我會先用公板去點看看燈管有沒有NG
沒NG再來量高壓板的電壓 VCC,ON/OFF,ADJ~

報告水大~~~
因為有同款筆電..所以我是這樣換的...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應該是軟排線壞了吧!電壓的地方燒斷或是折斷..

回oscar 168大大~~
綜合以上各位大大指點~~能力有限可能考慮放棄了...
應該先擱置吧!!
感謝各位~~

网友:
點燈電壓沒有到高壓板 這條on/off電壓應該是從顯示晶片來的
如果可以找到高壓板上的on/off 並給它飛線一條2-5v的電壓 也許可以亮起來 不過如果是客人或朋友的筆電就不建議了

网友:
看一下面板屏線的插槽 LCD CONN
第53腳 BACKLIGHT_ON 有沒有3V電壓,這是高壓版的啟動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