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準度,如何解讀?

楼主(2012-09-17):
在三用電表、LCR表…等,很常見的會標示 0.2% + 2d 之類的
通常是 accuracy 準度 的標示

以三用電表歐姆檔為例
50.00 kΩ 0.2%+2d

請問如何白話解讀上面這一式呢?
感激不盡 m(_._)m
好像在論壇有看過解釋了,但搜尋不到關鍵字,還請用力指點 m(_._)m

网友A:
50.00 kΩ
誤差 : 0.2%
小數下2位 : +2d

网友:
參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00 kΩ
誤差 : 0.2%
小數下2位 : +2d

wish的大作,給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28901-1-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0 kΩ
誤差 : 0.2%
小數下2位 : +2d

試問下您的解讀?

根據 eson0724(的pdf) 與 aecom(wish的教學文)
我的理解是...
50.00 ±0.02
讀值可能的範圍是 49.98~50.02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問下您的解讀?

根據 eson0724(的pdf) 與 aecom(wish的教學文)

依eson0724(的pdf) 與 aecom(wish的教學文)為準
在下誤導您了~

网友B:
1.誤差 : 0.2% rdg,指的是讀值誤差
2. 小數下2位 : +2d ,指的是讀值最後一位變動量最多是2
3.綜合以上結果實際電阻值誤差可能為50k x (0.2%) +0.01k x 2 = 0.12k,即實際電阻值= 50k - (±0.12k)=49.88k~50.12k
4.實務上在測量極低電阻值時,為減低量測誤差可採用幾種方法:若電表具4線量測功能應優先採用,或電表具NULL歸0功能亦可,若皆無上述功能則需先將兩探棒短路並觀測此時電表上讀值(即為兩探棒自身電阻),最後接上待測電阻,並將讀值減掉探棒自身電阻即可.

网友:
http://bbs.pigoo.com/blog-18213-185.html

這裡有更詳細的資料可以看看!!

都是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誤差 : 0.2% rdg,指的是讀值誤差
2. 小數下2位 : +2d ,指的是讀值最後一位變動量最多是2
3.綜合以上結果 ...

看了內文才想起…

我上面打的忘記把 0.2% 也放進去計算
希望後來進來看的人別忘記了這點
50k - (±0.12k)=49.88k~50.12k